[遊戲機] KVM產生波紋維修

楼主(2011-04-15):
原因: 該KVM輸出到LCD螢幕時,會產生循環水波紋

維修概要:超軟! 更換電容即可。

設備概要:輸入端電壓為 DC 12V

維修料件:
舊品:Rec 100uF/16V 13個、Rec 470uF/16V 3個
新品: Rubycon 1000uF/16V 13個 、 Rubycon 470uF/16V 3個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02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03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04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05
這裡就別砲轟! 因為原來電容Size比較小,換上的Size比較大,迫不得已才這樣讓電容躺著!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06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07

Flickr 上 wst2081DSC00008
大小差很多吧! 呵呵~~~ 所以塞不下就只能讓電容躺著摟!

維修後,螢幕輸出十分正常! 連續水波紋已經消失!

网友:
我的是2切的,也是會有水波紋
來去給他換看看會部會改善

网友:
您好 我也去試試 我已經丟了好3台說QQ  唉~~~ 真是浪費

网友A:
這種小型化的電容貌似都不長命的說...
換電容時也要注意尺寸的問題,以免塞不下~
恭喜wst2080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小型化的電容貌似都不長命的說...
換電容時也要注意尺寸的問題,以免塞不下~
恭喜wst2080大完修 ...

電容的購買~~~ 只有網購對我最方便了...
而網購最令我詬病的就是... 運費 !!!

運費就比料件的錢...... 高上不少.....    而手頭上有先前買來更換的電容備料...
沒想到... 這陣子都是在當 "電容更換工" ....

清靜 and 便利 ... 兩者要達到完美~~~ 似乎並非容易之事.......

网友:
水波紋就是一種EMI的問題。
換電容是它的濾波處理。有時並無法濾除干擾的。

网友:
恭喜修復
100uF/16V應該可以用220uF/16V或330uF/16V
高度會比較低

网友:
是喔!下次也來試試看~

网友(2011-05-18):
咦,原來可以選擇比原先容值還要大但耐壓值一樣的電容啊?我都以為是要選容值一樣,但耐壓值可比原先高的才對的說,哈…

网友:
現在幾乎5合1的KVM切換器,
但若是8 Port電子式電腦切換器 很貴ㄟ
@一組螢幕,鍵盤,滑鼠控制8台電腦主機。

网友:
我一直以為水波紋是線的問題或電腦的psu的問題,
原來又是電容,感謝wst2080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