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PRODIGIT 3302/3253 電子式假負載拆解

楼主(2011-04-15):
今日先上圖片讓大家嘗鮮,知道構造內容的朋友,請發表你們的見解,
因為沒有說明書,所以還要來去找資料來參考,廢話不多說先看照片,細部的部份,有空再補拍了。

正面面板,LED顯示器在未連接外部訊號或負載時,並未歸零,兩只負載連接端子質感很好,因為適用AC/DC所以顏色一樣,所以連接DC直流時要注意極性。

規格是500V/1A,300W,這個有點不明白,不是500瓦嗎?如果以最大功率負載來計算,輸入5V直流,以300瓦功率來講,可以到60安,不知道此機有否此能耐。

9cm X 9cm風扇有兩個,一個是安裝在背部框架上,另一個安裝在模組的前面,一送一排可以將熱排出機外,開機時就全速運轉,有點吵。

這個外部遙控是透過rs232連接到控制端

位址指撥開關的作用是應是 GPIB 定址用的,GPIB 是與電腦連接的高速介面

左側是3302框架的主控電路

3302主控板的電源特寫,早期要見到臥式電容,要在儀器或高級音響才看得到。

基板的生產序號,旁邊是 110V/220V 切換開關

沒記錯的話,DS1220Y 應是本機的時鐘電路模組,早期的主機板常看到
兩隻被五花大綁的 ROM 應是本機軔體的家了

本機的心臟使用 Motorola 的 16bit CPU MC68000

网友:
這個帥哦, 看 wooden 的寶物愈來愈多了..

期待你的大作..

^_^

网友:
W大大~~這台也是模組式的喔~~右下角螺絲解開可以抽出來~~

网友:
只有拆到機框,沒有下模組,真正的重點在模組內~

网友:
3253 1Arms 500Vrms 300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工作室那有什麼寶物,自已一直很克制,因為口袋不夠深啊!腦袋更不管用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有找了一下資料,才知道編號3302是框架的編號,3253才是模組編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果然不愧是高手!改天分享您手上更高規的寶物哦!
小的就先獻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您提供的資料,先下載回來,再加緊消化了。

楼主:
再補模組的部份內在美

拆下右下角的螺絲,果然可以抽出來:)

3253模組的基板,內部還有一層

TTL 元件還不少,看來機齡不小

散熱器是一大片,兩邊加蓋後,由兩只風扇,一前一後強制散熱,後端的與3302連接指,有點氧化了

网友:
這一台當初剛PO出來時,本來想買,因為想想4PORT的太多了
但後來想想自己大概一年才可能使用一次,就太浪費這種好東西了
好東西還是在有用到的人才有用
原來里面的散熱片這麼大片,
也許改天有空可以來作作電子負載土砲來玩.

楼主:
編輯資料時間太久網頁會掛掉,害我辛苦打字打半天,竟然全部沒了!

站長大人可以告訴我原因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編輯資料時間太久網頁會掛掉,害我辛苦打字打半天,竟然全部沒了!

站長大人可以告訴我原因嗎!? ...

如果文字很多, 我通常是用文字編輯器先打好, 再用 COPY 的方式發文..

提供給 wooden 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一邊打字一邊找資料,所以時間會拖得久,以後要避免這個情況,
一個參照您的好方法,或是編一部份先送出再檢視,再編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喔!我沒有發生這種情形耶!這是第一次,或是每次都這樣?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規格是500V/1A,300W,這個有點不明白,不是500瓦嗎?
如果以最大功率負載來計算,輸入5V直流,以300瓦功率來講,可以到60安,
不知道此機有否此能耐。

意思是說
最大可輸入電壓是500V , 最大可測試電流是1A , 看哪一個先到
就跟車子的保固,五年三萬公里,是一樣的意思
例如:輸入測試電壓5V的話,最大測試電流是1A (已達最大測試電流1A)
        輸入測試電壓500V的話,最大測試電流是0.6A (已達最大功率300W)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第一次遇到,因同時開了5.6個網頁,如果是其中一個網頁被踼出來,怎會所有的網頁全部被關掉?
難道這是 IE8 的問題題麼?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是說總負載能力最大 300瓦 ?

网友:
開了眼界~~~
以前的公司也有一台電子式假負載....我沒用過.....
也沒去想過要拆來看看裡面長啥樣子.....
總算見識到裡面的樣子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500V 1A 300W

看哪一個先到最大規格囉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提到
規格是500V/1A,300W,這個有點不明白,不是500瓦嗎?
如果以最大功率負載來計算,輸入5V直流,以3 ...

如果還是不能了解,可以看3250a 手冊中各機型的工作曲線.
(手冊中無3253,看3252(page 6)300V 4A 也可以參考)

楼主:
以上圖的負載曲線來看,個人認為此機種應是較適用於高壓低電流的機種。

网友:
如果真是高壓低電流型的話,那就可惜了
另外4PORT型的,記得上面最高只有60V,
但是相對的電流部份就相當大了,
在這里的人大部份都是使用低電壓範圍比較多,
如果電流有5A或10A以上應該比較多人適用的.

网友:
3253 可能適合用在 UPS 高壓交流供電測試的,
不是PS的低壓直流測試.

楼主:
這台負載機雖是適用於高壓低電流機種,在未開始試用前至少也要把圖全部分享給大家
模組的線路板共有三層,最上層是下圖中下方的那一塊,第二層板上也有一隻微處理器 rockwell 的 6502,資深的電腦玩家相信對這隻cpu不漠生才是

這張圖是第三層功率管的一部份,共使用八顆平板晶體

第三層板全圖,

這隻SRAM 框架基板上也有

這是 SRAM 的背部焊點,內行的人就看懂了

兩隻 AD 還是陶瓷封裝的,負責 Rms to DC

8 bit cpu 近看,是 4MHz 的版本,夠快了!

幾個 rework 的地方

這 R85 顏色不太一樣?

各位看官就勉為其難看到此處了,後續在使用前的調校,使用時應注意的安全,以及治具的製作,日後再陸續上菜了,
謝謝觀賞。

网友:
這類REWORK線路及元件似乎每機都有(在下手上四部都有),且位置還不一樣,可能是微調或有其他用途使用

网友:
R10也黑掉了,不知道阻值是多少,如果.......以後不小心毀了大概就傷腦筋了。

楼主:
機器出廠前後所做的 Rework 大都是一些小 bug 改善,這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發現的兩隻變色的電阻就頭痛了,若有資料比對就好處理了,
現在還發現一個狀況,面板的電壓顯示不正確,差異相當大,
就是以電源供應器輸入15 伏,在未加載下只有12.x伏,這需要查一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懷念的東西,以前再做power時常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