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鍵盤上的英文字母排序有什麼意義嗎?

楼主(2011-04-16):
紹爾斯造出打字機後,奇怪地發現一個打字員正常擊鍵時老是出故障。

為了解決這個難題,紹爾斯跑去請他的妹夫——一名數學家兼學校教師幫忙。 他妹夫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在鍵盤上把那些常用的連在一起的字母分開,這樣擊鍵的速度就會稍稍減慢,也就減少了故障的發生。 紹爾斯很樂意地採納了他妹夫的建議,將字母按一種奇怪的QWERTY順序排列。

為了避免發生故障而不得不將字母雜亂無章地進行排列,告訴公眾這一事實或許會讓紹爾斯覺得尷尬。
於是,他巧妙地耍了一個花招,說這樣排列是最科學的,可以加快人們的打字速度。

而實際上,紹爾斯的這個說法,已經被英國打字機發展史方面的權威人士認定為“有史以來最大的欺騙活動之一”,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奇怪的是,那些與紹爾斯設計不同的、更為科學的鍵盤竟然被歷史淘汰了,而人們卻漸漸習慣於使用這種編排古怪的鍵盤。

网友:
正所謂"習慣成自然"
不論是對的 錯的 好的 不好的
當大家都已經習以為常了,就很難改了
就像國內的PC OS , 大部分都習慣使用"窗戶"是差不多的道理
反正都是無傷大雅,何必一定要做改變呢

网友:
沒錯!!習慣成自然!!
像ㄅㄆㄇ  都沒有很奇怪的排法!!
abc有  不過兩者都習慣
東西沒有絕對  好比之前我去成大聽演講的時候!
台上的講師說了一個笑話!! "新注音"的笑話
社會經濟學 簡稱  社經學  可是如果你沒去切換字它就會變成....自己打就知道啦
所以這兩個字是很習慣的用詞!!

网友:
取自目前正OCR好的"讀者文摘-瀛寰搜奇 P.210"

---------------------------------------------------------------------------------
現代打字機的鍵盤
發明人故意保留的缺點

打字員在工作上有些根本不應該有的困難,這純粹是因為打字機本身的基本設計,具有故意保留的缺點所造成。那就是各個字鍵的排列次序,實在令人覺得奇怪。
遠在一七一四年,安妮皇后曾經頒給英國人米爾(Henry Mill)一項專利權,製造一種機器「能將文件打在普通紙張上,或是羊皮紙上,清潔工整,與印刷無異」。
米爾氏發明的打字機究竟效能如何,甚至它的外形是何種式樣,沒有人確實知道,但是在世界其他各處,也有人進行相同的研究。美國頒給類似打字機的機器專利權,第一次是在一八二九年,頒給底特律城的伯特(William Austin Burt),他的產品命名為「伯特氏家庭印刷機」。四年以後,法國馬賽市的普洛揚(Xavier Projean)製成一部「繕寫機」。普洛揚說他的機器印字的速度「幾乎和用普通羽毛筆寫字一樣快」。不過現代打字機的發明,應歸功一八六0年代密耳瓦基(Milwaukee)的一位報紙編輯克里斯托弗.蘇爾斯(Christopher Sholes)和他的兩位合夥人,格里登(Carlos Glidden)與蘇雷(Samuel Soulé)。蘇爾斯的雛形打字機,和現在用手操作的打字機一樣,每一個字母都是裝在一條金屬柄的末端,按下字鍵時,這條金屬柄即將字母打在紙上。全部字鍵是按照字母的順序排列。

成功之鍵
這種打字機有一個缺點。一位打字員打字速度很快的時候,字鍵盤上鄰近字母的幾條金屬柄,就會彼此糾纏在一起。蘇爾斯解決這種困難的辦法,就是查明英文中最經常應用的字母,然後在字鍵盤上,把這些字母分別隔開,相隔越遠越好。
這種排列次序,減除了字柄彼此傾軋的機會。現代打字機的鍵盤就此誕生。依照頂上第一行的首六個字母命名為QWERTY鍵盤。
蘇爾斯解決了字柄糾纏的毛病,非常高興,寫下他的名句:「為人類帶來了方便,特別是為女性帶來幸福。」

网友:
引用 楼主:
紹爾斯造出打字機後,奇怪地發現一個打字員正常擊鍵時老是出故障。

其實,這是機械的機構問題。
這個排法,只有你看過原始的打字機才會知道它的問題。
而我不是外國人,我不知道那些字是常用字母,就無法評論了。

那又有人會說....注音就照排也沒事呀。
那當然呀,因為你沒有"打字機"的機械動作問題.自然不用考慮了。

网友(2014-03-31):
又學了新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