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U 保險絲為何要裝在 "裏面"..

楼主(2011-04-16):
很多儀器或是工具都是在外部有個保險絲座, 這樣更換保險絲時較為方便..

我有個問題想不懂, 像一些 PSU 甚至是名牌的, 保險絲都是裝在電路板上..  XD..

換保險絲是件很容易的事, 由於這牽涉到保固問題, 若是保險絲燒了, 拆了就失去了保固的條件..

那麼, 為什麼這些 PSU 保險絲要裝在內部呢? 我想到的理由:

1. 省成本
2. 騙維修費, 換個保險絲也能收不少的維修費

不知大家的看法如何?

^_^

网友:
光打開螺絲就足以失去保固了

如果說保險絲燒了,其它的零件也有機會同時燒了
設計不良的話,甚至是早就壞了,才導致保險絲後來才燒掉

保固內我會選擇丟回去修修看,保固就自己上了

网友:
一般保險絲燒毀 ,大部份有其他故障引起,
因此非換保險絲即可, 保險絲設於機體內,
當有故障保險絲燒毀時 ,一般使用者不會自行更換時,
當然選擇送交專業處理,而這種處理方式,
也是一般使用者最佳處理方式,
有問題讓專業的來 ,而版上個個專業有錢賺.

网友:
不是這樣才有"軟仔"可以撿n_087|

网友:
我想大概是:保險絲燒壞要先找出原因,解決後才換上保險絲。
如果裝外面,阿貓阿狗都可以換的話...本來只要換電容就可以的,會變成要換整片電路板了。

网友A:
1.成本,一個保險絲座要比焊在板上帶腳保險絲貴
2.安全性,怕有天兵把銅線或更大電流規格保險換上,導致危害安全事故

不過聯力以前出的一款電源供應器還內建"過載開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成本,一個保險絲座要比焊在板上帶腳保險絲貴
2.安全性,怕有天兵把銅線或更大電流規格保險換上,導致危 ...

在一些別人維修過的 LCD 螢幕上 常見保險絲被換成ok線之類的線 或是把多心線裡抽個2條並上去..... 這些維修不是天兵 是跟本就連這也省= =

网友:
回复 网友B:

贊同大大的說法~~
再加一點.....
"怕遇到天兵"

网友:
根據我的經驗,保險絲幾乎不會燒
尤其是在便宜的POWER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嘛…就搞大一點,燒保險絲沒賺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