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 VX 912 畫面異常

楼主(2011-04-16):
三隻鳥 VX 912 畫面異常
請教一下這樣的狀況是面板本身的問題嗎?
這還可以處理嗎?

网友:
後面軟排有處理過了嗎?
也有可能是接觸不良造成!

网友:
這問題屬面板故障。

网友:
是群創的面板嗎??是的話面板問題嚕

网友:
確定是(面板)故障
跟1916的面板一樣
好像是COF的問題
搜索  1916 會有更多答案

网友A:
面板T-COM出問題;請用(搜索)1916 就會有答案;面板掛了無解;綜合網友之解答殺肉吧!

网友:
上次我拆一台筆電面板要換燈管,笨笨拿美工刀去割鋁箔貼紙,結果就跟你的照片差不多。

网友:
我也是有一台上半節跟你一樣目前頭痛中...要想找 T-COM 內的 IC 換看看可是 IC 難找..

网友:
這屬於Y故障,目前面板大多把Y-DRIVER用COG封在面板本體上,無法自行維修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該換的零件都換過了
看來不是小弟可以處理的
最後這一台報廢拆料嚕
感謝一鞠躬!!!

网友:
學習一下
下次見到就不用浪費時間~
謝謝樓上各位~

网友(2011-05-18):
我2隻MON都係咁,VX912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面板T-COM出問題;請用(搜索)1916 就會有答案;面板掛了無解;綜合網友之解答殺肉吧! ...

(搜索)1916 找不到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