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電視] 東元電視TC2959CM不開機CRT~~(已解決)
火..

楼主(2011-04-16):
請問各位大大..東元電視TC2959CM不開機~~

1.返馳變壓器旁晶體燒毀Q602(D2335)

2.D601二極體外觀是否正常(單向可以倒通)

請問各位該檢查的方向~~

~~買不到D2335用C4927代替..開機看大概5秒C4927晶體又燒毀
~~請問大大是否還有其他問題因素存在

网友A:
歐立安管...
偏向線圈有可能短路。
水平晶體裝好,先把偏向線圈的PIN不接,開機看看是否有電台的聲音。
如果有示波器,測量波形比較準。
2.水平晶體不接,測量B+是否約13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歐立安管...
偏向線圈有可能短路。
水平晶體裝好,先把偏向線圈的PIN不接,開機看看是否有電台的聲音。

葡萄大..剛剛測量(晶體未裝)...B+電壓145V..是否正確~~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葡萄大..剛剛測量(晶體未裝)...B+電壓145V..是否正確~~謝謝

水平晶體燒掉...換完後如有高頻音或發高燒 應該馬上斷電...才不會又馬上燒晶體....
印象中 修過的東元 tc29**  故障是常燒水平晶體...後來基版大部分補銲後沒有在故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平晶體燒掉...換完後如有高頻音或發高燒 應該馬上斷電...才不會又馬上燒晶體....
印象中 修過的東元 tc ...

還沒買到同型號晶體....剛剛看一下機板R735有烤焦.(拆下量約178歐姆).請問那位大大知道正確數值...

网友A:
145V太高了,可能故障的方向是電源部份。
一般水平會燒掉約幾個方向....
1.B+太高
2.FBT短路
3.脈衝(高壓電容)
4偏向線圈

如果電源有光偶合器,測量附近的電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V太高了,可能故障的方向是電源部份。
一般水平會燒掉約幾個方向....
1.B+太高

回覆大大~~以上四點
1.B+太高
2.FBT短路
3.脈衝(高壓電容)....是不是圖中那三個藍色扁型電容..(拆下量過正常)
4偏向線圈....
請問2.4.點如何測量可知道故障與否~~感謝!!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再加一項"水平異常振盪"(中頻IC上的503震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再加一項"水平異常振盪"(中頻IC上的503震盪器)

請問大大這個要去哪裡找~~
~~是圖中紅圈裡..這個嗎謝謝!!

网友A:
回复 楼主:

示波器測量波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示波器測量波型...

 那就傷腦筋了~~我沒有示波器...

网友A:
這麼說好了,如果是我遇到這種情形的話...
我不會馬上換水平晶體,先確認b+電壓是否正常。
如果b+正常,將水平晶體裝上去,然後假設偏向線圈有問題,先把除,開機看看波形。
如果可開機,再將偏向線圈的線插上去,再開機看看波形。
這樣問題就可以找到了。
只不過我會把水平的C與FBT的C腳印刷銅線切斷,加一修細細的保險絲,以防一直燒水平
,一直換也是很煩的,至於代用,我都先看該CE腳之間有沒有 二極體,再找其它適用的。
huige的電視好像要往電源方面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麼說好了,如果是我遇到這種情形的話...
我不會馬上換水平晶體,先確認b+電壓是否正常。
如果b+正常,將 ...

感謝大大指點~~
就如您所述應該一步一步找問題....
我的B+電壓大約在145V有略高情況...請問應該往哪方面先修正B+電壓....謝謝!!

网友:
我啊災!

先測量電源回授的部份。
光偶合器附近的電阻量看看。
類似的問題,幾天前一台普x29吋,水平燒毀、b+150v...
就是電阻150k毆母阻抗變大,

指點不敢當不敢當...互相學習!!

网友D:
跟您圖上tuner圈選的振盪器無關~~~
電源部份有辦法照出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您圖上tuner圈選的振盪器無關~~~
電源部份有辦法照出來嗎?

回覆葡萄..lhc大大....
~~補給張圖請各位大大看看...還真有點霧煞煞~~
~~一個一個拆下來量也可..還得知道方向才行..請各位大大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A:
TEA2262附近檢查看看...
噗...大大你b+是量哪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A2262附近檢查看看...
噗...大大你b+是量哪邊啊?

拍謝~~找到了TEA2262...請問要量哪一點...
B+我量FBT上面寫的B+那一點..
真的很感謝您重頭教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這個要去哪裡找~~
~~是圖中紅圈裡..這個嗎謝謝!!

那個是調諧器啦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對,tea2262附近的零件測量看看。
b+測量位置正確。
偶...沒有教,只是在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對,tea2262附近的零件測量看看。

感謝~~明天再努力找找TEA2262附近看看有收穫嗎??
今天有看了一下藍色框框部分電路..藍色圈裡的晶體..有一腳氧化補焊過了...
~~用了一個水平晶體D1651代替..依大大前頁說明..上電先不插偏向線圈..可開機...
~~偏向線圈接上後..變咪咪眼((一條橫線))...爬文略為垂直線路可能有虛焊...
~~機版輕敲..或蹺TEA2262IC..整個有振動可轉為正常畫面.....
~~燒機約5~10分鐘..再度燒掉水平晶體~~(以上為今天的進度))
~~明日方向..
1..大大所提TEA2262附近電路..
2..B+電壓過高問題
3..((請問..TEA2262有需要更換嗎??)
謝謝各位~~

网友D:
回复 楼主:

1.如b+145v應不致於5秒內燒毀水平晶體..
2.先拔下水平晶體..
3.用一燈泡110v/40w並接C.E腳..量電壓是否130V左右..
4.如130V...請檢查水平晶體旁高壓電容.容量..(那3個藍色電容)..
5.注意視頻大IC旁是否有B503振盪器...(藍色或橙色)..
6.以上如無誤..接上水平晶體..將偏向線圈拔掉...
7.如5秒水平晶體再燒.....大概高壓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1.如b+145v應不致於5秒內燒毀水平晶體..

收到~~明天先試大大所提..2.3.5..點~~
4..3個高壓電容我有拆下來測過..正常.
5..視頻大IC旁B503剛剛有找到了....((請問如何測量好壞)))~~.

謝謝大大...

网友D:
回复 楼主:

1.我不知如何測量~~~
2.我都是拆舊品更換...
3.注意~~~B503/38.......B503/45...........B503/60.......等....不可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1.我不知如何測量~~~

請教振盪器~~...
大大...請問我的電視...振盪器拆下來是B503/F30..電料行只找到F15的..
有沒有其他辦法..來代用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1.如b+145v應不致於5秒內燒毀水平晶體..

綜合各位大大意見~~
~~第一個問題點B+電壓過高..
~~4/19...B503振盪器終於買到同規格....所以換掉...(B+電壓一樣在145左右)
~~4/20...電源電路..電阻.電容均拆下測量..無發現損壞零件...
~~4/20...打電話問了幾家電料行尋獲TEA2262...所以也換掉......B+一樣不降..
~~4/20...調整電源電路小VR..發現可以調整B+電壓..所以先調再說...
~~B+調整再120V左右畫面變上半部左右不規則內縮...
~~把B+電壓..加到125V左右..內縮畫面明顯改善....
~~水平晶體拉線接出來...C腳外加一個5A保險絲.
~~目前開機測試中...
~~謝謝各位指點~~

网友A:
可開機了耶,真棒!
可用手感覺散熱片的溫度,看是不是一直上升,還是保持。
vr有量嗎?
如果是轉到底,那可能問題點沒抓到喔...

网友E:
好樣的,,,,,,,,,,, 恭喜大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開機了耶,真棒!
可用手感覺散熱片的溫度,看是不是一直上升,還是保持。
vr有量嗎?

~~開機3個小時了~~晶體本身就一點溫溫的而已..看來沒發燙
~~VR沒測量..原本轉到底產生內縮..慢慢轉回到正常.並注意電壓值..
(轉動前有先做記號..目視大概只轉動圓面積20度左右..
~~持續觀察測量B+電壓在125V左右...
~~多謝大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樣的,,,,,,,,,,, 恭喜大大完修,,,,,,

謝謝~~希望有你的((媽祖))保佑可以撐下去~~

网友:
聽起來蠻正常的,東元的機子水平(散熱片)通常都不會很熱或燙。
最好也要測待機喔,因為有一個地方故障,是有時可開有時不可開機的。
tea2262忘了第幾腳,有接一顆1uf的電容器。
但機率很少...

网友:
辛苦是有代價....苦盡甘來..
恭喜完修~~~
建議...半固定VR換掉或用W-40噴一噴....

网友:
請大家注意:功率晶體有的是有內阻,有的是沒有,完全的不一樣,查清楚再換,不然可是勞神又傷財!

网友(2011-06-24):
引用 楼主:
綜合各位大大意見~~
~~第一個問題點B+電壓過高..
~~4/19...B503振盪器終於買到同規格....所以換掉...(B+ ...

很精彩的維修討論過程,
所以加了精華圖章~

网友:
真開心.這個經驗很值得...

网友:
又是多一個經驗值...

网友:
雖然看的我眼花潦亂.....不過真是值得學習丫~~~

网友:
精彩 精彩
加油 加油

网友F(2011-07-27):
回复 楼主:

恭喜huige大完修~
小弟剛好有一台跟你一樣的機型~
D2335晶體損壞~
問了3家電子材料店都沒有此型號~
請問huige大D2335晶體在那裡買得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恭喜huige大完修~

請問大大您在哪個縣市阿~~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huige大回復~
小弟住在桃園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