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之DC12V昇壓-(PUSH-PULL,雙正激,推挽式)

楼主(2011-04-16):
SG3525 or TL494 斷斷續續玩了大約1X年了
此次選用SG3525的原因是,該IC內含圖騰柱輸出
不需要再外加電晶體做輸出電流放大
即可推動後段之大功率晶體or多顆小功率晶體並聯之電路

控制板會採用插板式設計,是為了方便日後電路變更或升級時
主功率板仍可繼續沿用,只須升級控制板的電路結構即可

主變壓器是從飛瑞C1050 UPS的故障板上拆下來的
該變壓器原設計一次側是48V,二次測是200V (圈數比1:4)
依照變壓器的電壓比,輸入電壓12V,輸出應該是50V
該變壓器之一 二 次側均為中央抽頭設計

此電路是採用開迴路製作,所以輸出電壓在空載&滿載時的電壓變化量較大
如須穩壓輸出必須更改為閉迴路,才能符合需求

主功率板上的輸入電容使用四顆50V / 2200UF電容並聯,增加輸入阻抗,以降低輸入連波
POWER MOS採用IRF450( 100V 28A)5顆並聯,輸出電容也使用耐壓較高之200V 220UF
方便日後輸入電壓改為24V或36V之需求,只要在控制板增加一15V的穩壓電路即可通用

此類電路最常出現在(汽車AMP) (DCtoAC)之應用

本電路此次測試數據為
輸入電壓C11.18V
輸入電流:19.6A
輸出電壓:+DC44.7V -DC44.7V  or DC89.4V
輸出電流:2.3A
轉換效率:0.93%
下列是本次測試照片,請欣賞 指較
功率晶體G-E波形(有載) (中型).JPG
功率晶體G-E波形(空載) (中型).JPG
直流輸入電流(有載) (中型).JPG
空載輸出直流電壓 (中型).JPG
高頻變壓器-飛瑞C-1050拆機品 (中型).JPG

這張電路圖是輸入DC12V,輸出DC+-35V閉迴路設計

這張電路圖是輸入DC12V,輸出DC+-35V閉迴路設計

网友(2011-07-15):
你標示的效率錯了,呵呵……

楼主:
輸入電壓11.18V
輸入電流19.18A
輸入功率=219.128W
輸出電壓89.4V
輸出電流2.3A
輸出功率=205.62W
轉換效率等於輸出功率/輸入功率 205.62/219.128=0.938355664%

网友:
效率之高呀!!!
雄爸,你大頭貼上的圖,印象中是不是汽車音響用的DC12v轉+-25V的板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那是DC12V的升壓裸版,至於用在什麼地方,要看使用者的應用
升壓電路的效率本來就會比降壓電路高
另外再一點就是電路結構
順向式,返迴式,推挽式,半橋式,全橋式 都有它適用的功率範圍
低壓輸入,高壓輸出的大功率場合,只適合選用推挽式or全橋式
因為全橋式的驅動結構較複雜,技術 成本也較高
截至目前,個人還沒突破瓶頸,也還沒找到適合的變壓器

降壓電路的效率會比較低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輸出整流二極體的順向壓降,當輸出電壓越低時會越明顯
目前常用的蕭特基二極體or高速二極體,其順向壓降大約0.4V左右
當降壓電路的輸出電壓極低時(3.3V),其轉換效率,會因為二極體的順向壓降,而產生無效功率損耗
所以一些要求效率的高檔設備裡面,會使用"同步整流"電路,以降低無效功率損耗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因為個人業餘研究音響,所以比較常知道那些關於音響的東東啦~~
最近玩真空管,真希望可用12V達到150V以上的高壓,要怎麼做呢??
電流最大要100mA

雄爸應該是玩電源供應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主力是電源供應器沒錯,不過是半路出家&學藝不精

12V升壓到150V / 100ma是不難,還可外加燈絲電壓也ok
只是..............
真空管用 150v / 100mA ??
印象中,後級輸出的電壓,不是要用380V的?
還是我記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呃,目前沒精力搞後級或功放,所以還在玩小小的前級~~
100mA供應信號管綽綽有餘。

网友:
最近弄好這個:http://bbs.pigoo.com/thread-30694-1-1.html
他是用半波倍壓,從AC12V轉+-30V,AC要達到150V很簡單,不過DC12V要達到150V,就難了...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樣子
你該不會是想要一整個移植到CAR上面吧

燈絲電壓是6還是12

网友:
不會..我沒笨到把真空管放到車車上,經過一個凹洞,搞不好燈絲斷掉...500就飛了....不,是1000,因為是一對的...
只是希望可以用直流升壓,很方便呀!!
燈絲為6.3V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路簡單一點越好,會用到變壓器嗎?還是電感就好

网友:
電路圖(輸入12V,輸出+-35V),裡面的Q1~Q4及R7~R10這組電路應該是多餘的,因SG3525的輸出A,B電路功能之內部結構相當於Q1~Q4這組電路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個人目前也正打算製作一個,單電源輸入雙電源輸出電路
不小心就找到這個LM2577-ADJ,我會參考第19頁的結構
你也可以參考該電路結構,只要保留單組輸出即可
再把迴授電壓用電阻衰減,即可達到穩壓
至於變壓器的圈數比,還是需要實際的試做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中文的介紹網頁
http://www.eaw.com.cn/news/display/article/17751

896.47 KB, 下載次數: 87

网友:
移至自製DIY中,有興趣的人可參考雄爸去自製
資料也很完整的

网友:
嗯!!這電路挺簡單,但是那個變壓器上哪兒找?還是要自己繞

网友:
手邊有材料也有繞製經驗的話,可以自己繞,依輸出配匝數比
或是找一些電子變壓器,可能剛好有可以用的

楼主:
SG3525電路應用詳細解說
http://www.cediy.com/webHtml/Art ... 20091109102800.html

38kHz/375W半橋式開關電源變壓器設計
http://www.cediy.com/webHtml/Art ... 20080325140400.html

SG3525之雙管正激電路
http://www.cediy.com/webHtml/Art ... 20070509084600.html

网友:
哇~真正的專業啊~

楼主(2011-08-15):
磁性元件設計軟體  Magnetucs Designer
http://peak.com.tw/IsSpice/MagDes.htm

POWER 出的設計軟體 PI Expert V8.0
http://www.powerint.com/zh-hant/ ... ert-design-software

网友:
雄爸,你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可以解決
我要12V輸入,5V,-21V,3VAC各約30mA的要求
我倒沒試過2577,問題是我又想完全不會發熱,
本想用2576來作次級,但是
看樣子可以自己繞線圈試試2577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電源這一部份我可以試做看看
電壓迴授偵測做在+5V
不過+5V / 30ma 夠用??
3V 就是高頻直接輸出,約50Khz

我明天寄兩顆LM2577給你試做

网友:
回复 网友B:

legion大~
你這個輸出電壓組,感覺好像是一般DVD播放機的電源組.
不過它是AC 110V 輸入 :  +5V / +12V /-21V / 3VAC 輸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給VFD時鐘用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個和DVD的電源差不多,是VFD在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所以實際需用到3組電源,
只想用單電源輸入來解決才會弄的有點複雜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實用5V的只有MCU+DS1302+VFD-DRV
所以實際動作電流5V只有3XmA
VFD的-21V也只有3XmA,燈絲的3VAC也是在30mA左右
不過有考量到另一件事,現在用RC振盪給燈絲用的3VAC我可以調整振盪來改變VFD的亮度
也就是變成VFD的亮度可依個人喜好來調整
一旦換成2577時,那所有電源全綁在一起,會不會反而變成不能調整
這是另一個考量,反而會讓人猶豫,整體動作電流約在100-110mA左右
決定好電源模式後就可以準備來LAYOUT了

网友(2011-09-28):
引用 楼主:
SG3525電路應用詳細解說
http://www.cediy.com/webHtml/Article/power/1275720091109102800.html

中間那個375W的看起來類似鹵素燈變壓器,效率真的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