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945pl-s3 開機無畫面 風扇一直轉 無逼聲

楼主(2011-04-16):
ga-945pl-s3 透過機殼開機鈕 開機無畫面 cpu風扇一直轉 無逼聲cpu有熱
cpu & ram &  pci video card 確定正常
直接透過 24pin ps-on 與com  短路觸發一下拿開    cpu風扇轉一下停止 無畫面
請問這大致哪方向有問題
新手修興趣的 請指點方向吧

网友A:
檢測卡插上去看看是甚麼代號比較有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太妙喔...大大你強行起動,災情可能會擴大喔

楼主:
應該還好吧 強制啟動過後  正常啟動情況依舊 沒什麼改變
只能等 敗PT090C + 俄羅斯診斷卡 再跑看看了
只是現在pci介面都快淘汰了 靠pci-e轉pci 再裝上偵錯卡 還能正常作動嗎
有前輩試過嗎 PCI120 ETP PCI-e to PCI轉接板
只是意外發現 另一塊ASUS P5VDC-MX  VIA晶片組 S3 pci外接卡 竟然無法開機出畫面
為了玩玩修那張ga-945pl-s3  買805 cpu 附加的主機板

网友C:
PCI110 PTE PCI to PCI-e只能夠把PCIE介面卡轉成PCI來用,無法從PCIE轉成PCI。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I110 PTE PCI to PCI-e只能夠把PCIE介面卡轉成PCI來用,無法從PCIE轉成PCI。

keyin錯型號  是PCI120 ETP PCI-e to PCI轉接板  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測卡插上去看看是甚麼代號比較有方向

按開機鈕
奇冠碼
65F2    如需测稳定性则重启电脑,若不测可不理,稳定、不稳定两灯慢速交替闪亮,复位一
次,无 FRAME、IRDY 信号,有 CLK 信号,BIOS 代码显示为 no,CPU 没工作。
按RESET鈕
7EF2    稳定性测试完成,显示稳定性测试结果,稳定、不稳定两灯只亮一个灯,复位两次,
无 FRAME、IRDY信号,有 CLK 信号,BIOS 代码显示为 no,CPU 没工作。
BIOS碼  皆為18
技嘉板子 應該是Award BIOS吧 ??
18     测试视频存储器,如果安装选用的视频BIOS通过本项测试,则可绕过。查显卡中的BIOS
芯片及其周围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跑馬跑18嗎?在試幾次看有沒有都跑一樣CPU從裝針腳巡看看
代碼:18
AMI
查記憶體.(供電.插槽用小1字起子刮刮)
AWARD
查顯卡插槽與供電或顯卡更換看看
PHOENIX
查記憶體.(供電.插槽用小1字起子刮刮)

网友:
回复 网友D:

PCI能夠老兵不死了。
能靠這樣轉接卡轉出來,相容性也不知道好不好。

楼主:
爬文得知 無 FRAME、IRDY 信號,有 CLK 信號
可能IO IT8718F-S 0638CXS 掛了 或是SPI BIOS ROM 有問題
先換這顆看看IO ITE看看 網拍一顆90好貴 有網友有這顆可徵嗎
至於那upmost擴充卡 晶片PERICOM PI7C9X111SLBFDE 不提也罷 那相容性.........
有機會在玩玩那一張與日本dct-futa1(已停產) 同晶片PLX PEX8112-AA66BI的PCI-e to PCI轉接板
但是是大陸製 看看相容性如何
請問這張SPI BIOS CHIP 是SST25WF040還是 SST25VF040B ?

楼主(2011-05-22):
過幾天不久  變完全不跑碼 CPU 南僑 北橋 板子 都很燙
爬文775常彎板cpu座假焊
之前有爬到一篇 先cpu座加上免洗助焊劑
背面加熱200多度一段時間 再正面加熱380幾度 煎魚 油 滋滋叫
還有參考那篇"CPU座加焊實例~有圖有真像~ 請參考指教~另有問題請問 ..."
今天心血來潮 用熱風槍試試 終於跑碼有B聲了
還好沒買貴桑桑IO與搞SPI BIOS CHIP
多年未關機使用 PCB板CPU 座背後焦黑 與 原廠775散熱風扇夾具過緊彎板

网友:
穿孔座也虚焊了?这个问题也没碰到过,只碰到过BGA的,CPU座子好难搞,放返修台上焊接座子四脚要垫一点厚度的比如拆纸刀的薄刀片哦,不然一加热座子就自身重量过重压下去了,下面的锡珠会连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