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ison VT-988D 無電源反應

楼主(2011-04-16):
接上電源後按電源開關,電源燈不亮,拆開外殼看到AD板上兩顆1000uF_6.3V的電容爆漿,為了慎重起見就將板上四顆同規格都一併換新的(圖3中已經更換)。圖4中藍色指線的F1零件開路,應該是保險絲燒掉。圖4紅色指線是圖5那顆零件長得像電阻可是依照色碼去算,它的阻值很怪異,我算一下是20000M歐姆,請問大大們這顆零件是啥?如果是電阻那它阻值該是多少?或是有替代品可用?阻值是0歐姆,猜想應該是短路打穿了。

以上是暫時知道的問題,待以上問題解決再跟大大們回報狀況。液晶維修新手還請見諒Q_Q
感恩~

電容更換

電容更換

网友:
電阻好像是2.09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我是參考這個網頁中的四環電阻色碼KECES 認識電阻
沒看到有第五環的跡象,所以算成20G歐姆,所以覺得異常。

网友:
量看看就知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實際量是短路0歐姆

网友:
請把你在測量時照片(電表也一起入鏡)
請各位高手幫忙看看

网友B:
大大,,,,,,這是不是 電阻式保險絲 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這是不是 電阻式保險絲 嗎 ?

是喔,那我懂了,我不知道這種東西,但是大大這一提醒,我想起一篇板大的零件文章有提過認識"你的電源供應器-元件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14672-1-1.html
。感恩感恩。那大概量到短路是正常的是吧?因為它可能是過電壓行成高阻抗對不對?

今晚先到這邊,明天睡飽再來測試,因為不知道這零件,所以保險絲F1換好了也不敢貿然開機,明天我就衝了>"<
希望你的圖像能保佑我過關
Q_Q

网友C:
我也有一台類似ㄉ情況 不過你幸運多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類似ㄉ情況 不過你幸運多ㄌ

可以不可以說一下你那台的故障狀況,因為我這台我還沒上電,不敢開機,想說如果能透過你的故障狀況我從中可以檢查我這邊,多增加一些安全成功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完修了,感謝大大們提點,結果就是那顆怪零件沒問題,裝回去開機後就都正常了,燒機只燒30分中左右,因為要修另一台

一共更換了1000uF_6.3V電容四顆,貼片保險絲沒有所以隨便用一個保險絲125V4A玻璃管的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