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現在換電容要收費850元

楼主(2011-04-16):
以前換電容就不用錢,這次去竟然要收850元,看來以後要自己換,不然就換家了.

网友:
回原廠換電容收費好阿
這樣做維修的才有錢賺

网友:
有些保內還跟你收檢測費,還有一些產品做延長保固要加錢,服務品質也沒有做到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換電容就不用錢,這次去竟然要收850元,看來以後要自己換,不然就換家了.

這個應該是在保固外才收費的吧..

換電容要收費, 嚴格講起來並不過份, 但若是原料或是設計上的問題, 引起電容的損壞, 那就有讓人有點不舒服了..

而且這些電容的使用壽命, 我想廠商是最熟的了, 若是抓得剛好(如一過保就凸), 不免讓人覺得有點在騙 "維修費"..

^_^

楼主:
至少我知道技嘉就沒有向我收過電容的費用,而且過保也沒收,至於微星,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三大廠除了技家外其他都要收費微星收350

网友:
之前是保固外換電容不收費,
現在是照保固外維修收費850元(不限零件),但90%都缺零件PS:就是不幫你修啦
換電容收費已經快一年了吧

网友:
我問過在皇家俱樂部的朋友,
他說只要是過保的,就算是送修問題是"換電容",
他們還是做其他的功能檢測!
重點是!相信大家都知道,很多時候並不是只有電容有問題,
所以他們換完之後,會測試板子的功能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ASUS就白白換了電容,又如果報價客戶又不修了,
那不就什麼都白搭了嗎?
所以只要是過保的,不管是什麼問題,全都是$850元,修到好!

网友A:
我記得華碩是....保固內不收錢,保固外850..但 這有一個小技巧喔
他是以送件次數...所以你多一點板子也850
微星保固外是350
技嘉...讚啦!! 免費...然後容易爆的地方全部都用固態電容..而且0 0 0 0元啦!!!
之前送了好幾片478腳位的主機版去 回來時9成的電容都是固態電容
478耶~~固態電容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華碩是....保固內不收錢,保固外850..但 這有一個小技巧喔
他是以送件次數...所以你多一點板子也850

鋁殼固態???
是的話~~~那就好玩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皇家的服務最好是有修到好啦~~~
我這裡好幾張華碩的板子,從保內修到變保外,還是沒修好.....
其中最嚴重的一張,送了超過5次,送到受不了,問可不可以換張良品給我,
給我回說沒良品可換.....
最後只能將板子殺肉了......

所有的原廠保固服務,最欣賞的就是技嘉......雖然他們家的板子效能有時候會變成笑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皇家的服務最好是有修到好啦~~~

呵!
看來大大很氣奮啊!
當然,很多人(包括我)都有送修時遇到怎麼修都有問題的,
從保內送到保外的都很常見!
所以我朋友說的,也只是ASUS的維修規則,
並不是說ASUS的維修品質說有多好就有多好!
不過,有認識或是跟現場人員有熟的話,
還是有比較特別的吶!

楼主:
我之前去技嘉,服務人員還說只是換電容,免費,如果還要檢測,就要收費了,
至少讓人還有選擇的餘地.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就是鋁殼固態沒錯....整個感覺就是很棒!!

网友:
850?論壇有很多「換電容」的維修實例......搜尋一下.....就可以自己賺。

网友E:
850....
我送修其他原因故障的舊主機板也是收850,
我想他是不管哪裏壞都收8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皇家的服務最好是有修到好啦~~~

之前修不好是升級換一張更高階的板子
直接打電話到總公司去抗議
他們有維修紀錄可查詢

网友:
引用 网友E:
850....
我送修其他原因故障的舊主機板也是收850,
我想他是不管哪裏壞都收850吧. ...

是的!!
不管壞怎樣都是收850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先生您的cpu座( 腳位 位移我幫您報廢)
我 回答說  那我過去拿
那已經不能使用了
我說 是喔
皇家說 已報廢
我說 還在保固內喔
皇家說 已經不能使用
我很生氣說 你如果把主機板報廢 我就給你(報廢) 明天過去拿
到現場時  先生您的主機板已經幫您換新P5KPL-AM-E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先生您的cpu座( 腳位 位移我幫您報廢)

到現場時  先生您的主機板已經幫您換新P5KPL-AM-EPU
。。。。。。。這時候頭上有沒有三條線?CPU 不合?RAM不合?彩卡也要昇級?
如果是這樣的換一塊,我可不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先生您的cpu座( 腳位 位移我幫您報廢)

是男生還是女生接的?
男生--------------我直接把你報廢
女生--------------好可惜!!還沒用過就要報廢了

网友:
現在~不是都有一些廠商..會"無痛升級"的嘛!!

网友:
無痛升級 要看代理商....
遇到無良的 還是會痛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同型號更換
所以(無相容問題)

网友F:
回复 网友H:

男生--------------我直接把你報廢啦
如果是
女生--------------我直接把你抱回家(因我未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H:

男生--------------我直接把你報廢啦

那也要你抱得動。~.~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全部看過(都是我抱的動)但不知是否(已婚)
那是需看(ID)喔

网友:
回复 网友I:

沒錯@@
2年+1年延長保固!!
真是變向三年保!!
之前有一台ACER的小筆電!!
還在保內!!拿去送修跟我說!!主機板燒掉!要收錢這樣會不划算有的沒的!!
我想說送修!!他就跟我說!!修好會不穩定有的沒的!!
那這是不式產品問題阿!!      跟我托到都過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