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M2000 無法開機 偵錯卡 A0

楼主(2011-04-16):
Compaq M2000 無法開機 偵錯卡 A0
記憶體都拔掉 會有嗶嗶聲 偵錯卡82,以為是記憶體接觸不良

但換一隻記憶體也是一樣,只要插上記憶體都卡A0
請教一下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附圖

顯示晶片的地方散熱片取下來 感覺有液體

网友:
先查查看記憶體的mos電壓正常媽?
然後再來看其他的步驟

网友:
兩條各別插都跑一樣嗎?

楼主:
是啊 都一樣

网友:
你有熱風槍嗎?
建議你在查不出來的時候先把板子都先吹一遍尤其io
碰碰運氣
換cpu看看
再不行就要考慮北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