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pro 有5vsb但無法啟動

楼主(2011-04-16):
這顆電源供應器原先還未換電容前可正常啟動
經過我換完二次測電容,也可以正常動
但換完一次測的兩顆大電容後,還可使用一段時間,
但有天突然不管是接上負載或空載時將PS-ON對地短路,風扇只轉動一下即停止,並且無法正常啟動電源供應器
直接上電未啟動時有5VSB電壓,測量為4.99V,直接測量PS-ON電壓為3.98V
初步判斷一次測良好,已測量二次測開關電晶體及一次測電晶體均無短路現象
併目視無元件燒毀,我沒轍了...請板上大大幫幫我...

外觀

電路板概觀

控制器部分

一次測電晶體部分

二次測電晶體部分

网友:
大大,,,,,,,,,,您相片照的好清晰

网友:
大大,,,,,,,起動不了?  請查修一次測部份, 變壓器前, 大電容後, 二極體, 電阻 , 電晶體 OK

网友:
我的建議是量一下二次側的其它零件, 尤其是那些二極体..

量二極体也不用拆下來量, 量一下順向及逆向偏壓(用電表的二極体檔), 順向及逆向值應該不一樣, 若值很小(如 0.000?)且順、逆向量都一樣, 再拆下來確定是否壞了..

网友:
小顆電容巡過了嗎?

楼主:
越弄越慘了...
我將一次及二次測的二極體都量過之後沒發現兩向都導通的情況
再裝回去之後一上電就會發出高頻音,聽起來變壓器附近...
好想放棄...

楼主:
最新報告...
5vsb又被我搞到出不來了,而且持續有高頻音...
但神奇的是ps-on居然有3.99v的電壓
而且我持續將ps-on短路時風扇都會轉一下就停...
但多試幾次居然成功啟動電源供應器
12v及5v都有出來...接上硬碟也都有動作...
這是什麼奇怪的狀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前面cremaker大前面有修一次類似,而又和我修的也類似。

原先的橋式整流後的那兩顆大電容,有掛到很誇張嗎?不然是比較少會去動它們耶!
待機再看看有沒哪邊沒弄好,導致+5VSB消失。

楼主:
回复 网友B:

說真的我還蠻手賤的...沒事去換那兩顆大電容(閒閒沒事做)
繼續去爬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電容巡過了(只差沒被我換掉了)

网友:
我也建議…將所有小電解電容換了,尤其是一次側的大電容旁的小電解電容,那是用來吸收突波的。不用加大規格,照原規格換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大大的建議~
今天中午將所有在變壓器附近的小型電解電容全部換新之後
目前狀況,
不管是接上負載或空載時將PS-ON對地短路,風扇只轉動一下即停止,並且無法正常啟動電源供應器
直接上電未啟動時回復有5VSB電壓,測量為4.99V,直接測量PS-ON電壓為3.98V
但多試幾次(空載時將PS-ON對地短路)可以成功啟動...輸出電壓也正常
問題又回到原點了...

网友:
請換掉圖中紅圈處的電容 !!

楼主:
已經換過了
現在狀況是
不管是接上負載或空載時將PS-ON對地短路,風扇只轉動一下即停止,並且無法正常啟動電源供應器
直接上電未啟動時回復有5VSB電壓,測量為4.99V,直接測量PS-ON電壓為3.98V
但多試幾次(空載時將PS-ON對地短路)可以成功啟動...輸出電壓也正常
問題又回到原點了.

网友:
輸出端的那些 2200uf 你都換了嗎 ???

网友:
檢查圖中紅圈處零件
曾遇過x-pro兩顆型號一樣但紅圈處零件規格不同會起動保護
也遇過電路板線路焊點有細微斷裂也會起動保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全部已經都被我換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謝提點,有空會換換看~

我已經換完了...但是還是沒起色的說...

网友:
前幾個禮拜也剛好修了一顆X-PRO的POWER,我先告訴我的故障狀況;有+5VSB正常,但綠線電壓只有不到2V;檢測綠線線路所有的電阻跟二極體都無異樣再焊回,再一次檢查綠線電壓竟然已恢復正常~~~~但災難還沒結束,短接綠黑線,風扇轉一下就停,或是,一直自我重複這種狀況;加了負載狀況依舊;可以啟動時輸出電壓全都正常,但總是過沒幾秒鐘就會熄火重複上述情況;檢查所有的電容明明都正常,不過還是全部都給它換新;再次啟動測試狀況依舊;好吧我連一次側那兩顆大電容也換了,但狀況還是一樣~~~一次二次側的二極體跟電阻都翻爛了也沒發現異常;連光藕也換過,只差那些電感變壓器跟電線端子沒拆而已;最後在焊回零件時,在凹一個二極體的腳時,此二極體竟然斷掉;由於上面有殘膠只能勉強辨識【48】兩字,便從廢版找一個1N4148補上;待零件全焊上再上機後啟動測試,竟然完全正常了~~~~~~這支二極體在當初用指針電表量測雙向阻值時並沒有甚麼異樣,但換了它以後POWER恢復正常卻是事實,很是納悶~~~開版大若是電阻檢查無異常,電容也全換過,可以嘗試先替換那些被殘膠覆蓋的二極體看看~~~~(我的電路板跟樓主的一樣,換的二極體是在電路板上的AC插座旁,相鄰直立式電阻的那兩支二極體,遠離直立式電阻的那一支)

网友:
有圖有真相:

雖然型號不一樣,但是其實規格差不多,電路板是一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謝大大的經驗傳授,
我會試試的,再次感謝大大的分享~
目前繼續奮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謝大大的經驗傳授,

加油加油,檢查二次側是否有虛焊,或是用替代法替代二次側那些【量起來正常】的二極體,搞不好會有收穫哦~~(起碼我是這樣莫名奇妙修好的,我也是新手~~ ^^)

PS:有空可否跟你請教那支二極體的正確型號是否是1N4148?謝謝~~

网友:
有些膠受熱變質後會有腐蝕性,把元件接腳蝕斷的可能性大增

楼主:
現在是短路ps-on可以啟動,
但在控制電路附近廳到細微的電流聲
且所有電壓都低於標準值...
真的很頭痛...
我已經測過控制電路附近的二極體都沒甚麼大問題...
我快被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