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麗台 TV2000XP Deluxe 雜波紋維修

楼主(2011-04-16):
這問題有一陣子了~~~ 只是平常很少看電視... 而電視卡買了也只是開機掛著~~~
PS: 目前燒機狀況很OK........

現在的話不管是從S端、AV端、第四台端輸入到這張電視卡 都會這樣 (很久以前用就不會 這陣子才這樣)

維修料件:
原有零件:GSC 47uF/16V *3
替換零件:NCC 1000uF/10V *3

維修狀況:

表面看起來好像會短路~ 實際上卻不會~ 除非強制破壞(一般裝在PC內,沒事也不會去更動到)
一樣~ 我很懶~ 懶的跑去15km的羅東鎮電料行買這些零件!

這就是修好的模樣 目前測試燒機當中~~~

网友A:
恭喜完修,換電容換上癮了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換電容換上癮了喔?

是啊~~~ 電容真的是.... 很容易引發"靈異"事件....

网友B:
.....直接全換就好了???
這運氣也真好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全換就好了???
這運氣也真好阿~~~

從昨晚燒機到現在 都很正常...(就電視一直給他播)
當初還以為是訊號線... 換了一堆還是一樣~~~ 昨晚忽然就心血來潮~~~
乾脆拆下來~~~ 電容換一換~~~ 碰碰運氣!!! 呵呵~~~ 就這樣摸中了!!!

网友C:
47μF/16V....那是濾波用的吧???
用1000μF/10V代換會不會換的也太大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7μF/16V....那是濾波用的吧???
用1000μF/10V代換會不會換的也太大顆了???

沒辦法 手頭上最小的uF 就是這個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辦法 手頭上最小的uF 就是這個了....

這體積也差太多的吧...硬上會傷身喔XD

网友E:
新電容電壓值比原本還低不會有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電容電壓值比原本還低不會有問題嗎?

http://zh.wikipedia.org/wiki/PCI

我是覺得電壓再怎麼高,也不會超過10V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體積也差太多的吧...硬上會傷身喔XD

粗粗大大老娘不怕 細細長長老娘投降

网友:
不錯的維修~ 原來PCI用電【只有到5 volt的電壓】

网友:
珍貴資料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