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麻雀在冷氣機裡築巢
火..

楼主(2011-04-16):
第一次發這種文,自己也覺得蠻好笑,僅供各位大大參考!
這情形在都市可能較少見,一般都發生在鄉下地方~

維修的冷氣的師傅都知道,無論窗型或分離式室外機,常有麻雀在裡面築巢的頭痛問題!
牠一大早不但擾人清夢,又會亂咬保溫管,更嚴重的是當室外風馬一運轉,"不知要死掉多少隻小鳥",
甚至於造成機械故障。

要驅逐麻雀的方法有兩種:
(一).在外機旁吊CD片或彩帶嚇阻:(但成效不佳)
(二).最好的方法是用鐵網整個將機器包住:(但費工時)

小弟前天到一家公司維修冷氣,意外發現輕鋼架上有鳥巢,心覺得納悶
好奇心驅使下,追問裡面的員工,才得知這是兩年前的舊鳥巢,這兩年來已經沒有這種情形發生了。
他用手指給我看,就是那東西改善了~
"怎麼可能,就只有一個布娃娃"
他說前幾年,一早到公司上班,一開門就有三.四隻麻雀 在裡面飛來飛去
並指出他的通道(鐵捲門的空隙)。
在一偶然機會,另一員工在資源回收場撿到這個布娃娃,覺得蠻漂亮,就掛在門口,沒想到竟有這意外的成效。
我提出這或許是巧合吧!他說"沒有"
有一次颱風將布娃娃吹落,那些麻雀又跑進來。再次將它掛回去,至今都未再發生麻雀飛進來的情形!

网友:
公家機關門口掛這布偶,這樣沒有人反映有礙觀瞻嗎,還是一般人不會到這裡所以沒有關係。

网友:
披著虎皮的維尼熊ㄝn_087|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發這種文,自己也覺得蠻好笑,僅供各大大參考!
這情形在都市可能較少見,一般都發生在鄉下地方~

我認為最好的方法, 也是一勞永逸的方法, 就是

"最好當方法是用鐵網整個將機器包住:(但費工時)"

雖然較費工時, 但一次就可以撐很久了說..

^_^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廠區嚴禁外人進入~~~~

网友C:
小熊維尼被加上詭異的眼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熊維尼被加上詭異的眼睛.....

真的耶!!

剛剛閃過那張圖之後,看到狼仔說之後,又回去看一下...

眼睛變大了!!!

网友:
原來麻雀也怕熊~~

网友:
噗.........有笑有推

网友:
掛一個稻草人,嚇死麻雀也嚇死人

网友:
耶~~
狼大一提馬上調頭回去看.......
兩隻眼睛大大地畫在那裡
小麻雀大概因此被嚇到才不敢飛進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認為最好的方法, 也是一勞永逸的方法, 就是

"最好當方法是用鐵網整個將機器包住:(但費工時)"

你一定沒住過鄉下。
在鄉下的鐵皮屋用個烤漆板,如果你是有泡棉型的,只要你沒完整封口。
鳥兒就進到天花板上面了。
你包得了機器,包不了天花板上的管線。 ~.~

网友:
小熊維尼被畫上人眼睛了,難怪小鳥不敢再靠近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狼大的眼力.真是"非比常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狼大的眼力.真是"非比常人"

他不是人 是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熊維尼被加上詭異的眼睛.....

的確!
連我看了也覺得...

网友:
鐵捲門的上極限位置可以再調高一點(圖中兩個白色塑膠圈圈,1上限1下限),我是都調到幾乎切齊,剩下約1~2公分的縫麻雀要鑽進去就粉難了....
話說那個泡棉啊.....去年用泡沫填縫劑填起來今年就給我啄開一個洞,還認舊家的啊,滿地都是碎碎的泡棉屑.....如果不是看到洞口有鳥大便還以為是老鼠呢.....
所以今年要改補土封了,再挖開我就填水泥.....

网友:
鄉下地方~~~鐵皮屋不只有麻雀~~~
連一般的小鳥也會住進去.....

网友:
一般經驗鐵皮屋都是小鳥滴家

网友:
哈哈哈,笑到我肚子好痛喔,我的天啊,那眼睛也太帥氣了吧!

网友:
呵~~吊一個假人MODEL,半夜連賊都防了說~~~~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吊一個假人MODEL,半夜連賊都防了說~~~~
再加上白衣服就更妙了~~

网友:
這我也遇過耶!!之前把冷氣拆回來!!
一打開!!裡面有鳥巢耶!!超神的!!
還有我姊夫!!車太久沒開!!結果一發車!!跑出很奇怪的聲音!!
一打開引擎蓋!!裡面一堆小老鼠!!老鼠在裡面築巢!!
我姊夫就把那朝放在地上!!聽說老鼠的老母!!有跑回來找!!
把鼠兒叼走!!

网友:
嚇!! 初看到還以為是黃色的鬼娃恰吉n_150|

网友F:
無心插柳柳成蔭,我肯定會將此事告訴同行,相信最大的受惠者一定是夾娃娃業者!
在不久的將來,全國會有更多的小鳥無家可歸!

网友:
白頭翁今年又來我家頂樓築巢,每次澆花吵要死,哇咧…乞丐趕廟公
找掛一布娃娃來試試看

网友:
看到小熊維尼的娃娃還以為是仿的,笑了一下,

仔細看一下眼睛是畫上去的,

怎麼會那麼詭異!

楼主:
引用 网友F:
無心插柳柳成蔭,我肯定會將此事告訴同行,相信最大的受惠者一定是夾娃娃業者!
在不久的將來,全國會有更多的 ...

這位施主..您太狠心了~~~讓牠們無家可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