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風筒馬達不轉
火..

楼主(2011-04-17):
按著時內裡發熱綫不斷發光 但馬達不動 壞甚麼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解其意!

网友:
吹風機馬達不轉,馬達的電壓有沒有正常呢?

楼主:
應怎麼查起

网友:
一.馬達的整流器是否故障(用電錶量量看)
二.馬達卡死(用手轉轉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風筒馬達不轉".....原來指的是吹風機 ?

网友:
吹風機好像保險絲很容易斷的
大大有檢查了吧?

楼主:
保險絲應沒斷路 因發熱綫會著 己測馬沒壞 剩餘二極管和整流管應怎樣測

网友:
看圖中的線路二極體應該是連接發熱線
量看看整流器是否輸出

网友:
那個圓型的橋氏整流子應該是給風扇的馬達用的吧!! 風扇會不轉應該是卡到頭髮吧!!

网友:
馬達不轉....
手動轉不動 -> 馬達卡死(毛髮是否卡住轉軸? 軸承是否咬死?)
手轉不順暢 -> 軸承乾澀缺潤滑
手轉順暢 -> 線圈阻抗?阻抗極低(線圈短路),阻抗很大(碳刷積碳或線圈老化),阻抗無限大(碳刷或線圈燒毀).或直接送12VDC直接測...

整流二極體永遠順向導通....詳閱基本電學或善用Google.
橋式整流等於4支二極體2串聯再並聯(標示 "~" 的兩端是交流輸入, "+" 跟 "-" 是直流輸出)
有12VCD的話可以直接先接"+","-" 測馬達,再接"~","~" 測整流二極體.

网友:
這台是國際EH5934的吧(藍色外殼)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會壞
手把是可折的吧
那查一下可彎折地方的電線是否有斷掉(藍色及咖啡色這兩條)
我遇過都是斷藍色那條
才會導至MOTOR不轉電熱絲持續加熱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線沒有斷 有電壓輸入 已測整流子沒有AC電壓輸入 那個溫度保險開關沒有斷路 不知那部份出現問題 會是二極管有問題嗎

网友:
你家住那裡,看能否幫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像樓上大大說的!!那顆圓的橋式  二極體   看看有沒有問題

沒問題的話!!把馬達拔下來!!拆開看看!!是不是碳刷燒掉了!!

以上我的敘述有誤!!請大大們更正!!太久沒想這些東西!!都忘記名詞了!!

网友:
大大這吹風機的開關是多組的那種嗎?
會不會壞那裡? :)

楼主:
馬達用dc12v測會動 而發熱線串聯二極管和一顆圖圈住不知甚麼零件 用表電阻擋測無限大 會是這顆零件壞導致馬不動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馬達用dc12v測會動 而發熱線串聯二極管和一顆圖圈住不知甚麼零件 用表電阻擋測無限大 會是這顆零件壞導致馬 ...

由外觀看起來很像溫度保險絲!
請用電錶量兩側電壓...是否一端為12V?
如是....請並接一保險絲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回覆
就是燒了這顆金屬零件 導致馬達不轉 發熱線不斷發熱 零件no好似是e4270 這顆是熱敏電阻嗎  怎樣配合適 請指點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溫度fuse152度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常來說,溫度保險絲燒掉發熱線就不會過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意chao0314大 的說法,溫度保險絲燒掉發熱線就不會過電了......除非線路有錯...
量那圓圓的橋式整流...+--電源是否有DC12V

biggll大的說法...您是否有檢查.~~~
這台是國際EH5934的吧(藍色外殼)
還有一個地方可能會壞
手把是可折的吧
那查一下可彎折地方的電線是否有斷掉(藍色及咖啡色這兩條)
我遇過都是斷藍色那條
才會導至MOTOR不轉電熱絲持續加熱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是你呀 謝謝回覆
那顆溫度保險因燒毀 外觀數字看不清楚 只看到若<PS>E   142 C 250V 下一行E4 270 T2A
是不是配回2A就可以用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溫度保險是燒毀呀 開著時只見發熱線不斷發光 馬達不動 於是拆掉溫度保險絲將兩點短接 馬達動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E4 270 T2A 我不知其意~~~
依我的經驗是 142度C  250V  10A
.......等等...........
您的用電是.....110V...或220V...????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電是220V 那顆字有甩色 E4 70 T2A  70和T 因有甩色不肯定 只是估

网友:
回复 楼主:

瞭解....難怪用詞....安培數...不一樣~~~~

网友:
那個國際吹風機是用市電110V
只是零件規格標示耐壓最高不可超過250V
而吹風機確定是用市電110V
溫度fuse買回來裝上在試機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奇怪的電路?

如果是這樣子,那麼建議您不要裝溫度保險絲了,裝了反而不保險!

楼主:
拆保險線不小心拆斷如圖 用強力膠水黏可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保險線不小心拆斷如圖 用強力膠水黏可以嗎

不夠力吧 @@~

网友:
小小ㄉ一支..問題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