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964南僑有內顯(agp)主板插有橋接顯卡怪問題

楼主(2011-04-17):
微星7300GT agp 無風扇版 有橋接顯示卡...開機後用MATS顯卡記憶體檢測程式測正常然後進xp正常.運行3DMark會破圖.換張865主機板卻正常. 有人知道是怎麼回事或是有類似情形的嗎 我弄了2天驅動換了4種本來要做BGA了可是無鉛板沒把握不死心換張主機板居然是好的 那ㄟ安ㄋ

网友:
運行3DMark會破圖
..................遇過2片  橋接的 AGP顯卡 跑3D MARK 有破圖 現象 ~...
是 驅動問體 ~你換換 版本...官網的 比較好 ~但是 要 ~選版本哦

楼主:
搜索了一下原來還有相容性問題不過沒我這型號的板
以下是橋接晶片與主機板相衝的問題  還有橋接晶片的舊聞

關於主機板晶片跟顯卡相衝的問題
目前整理板上的資料 得到的訊息大致上是
SIS和HSI橋接晶片相衝
VIA與9550有相衝

已知相衝的
SIS晶片組的 (SiS 650GX/961B)       6600系列
VIA                                R9550
VIA 880                            9700PRO
KT600                              9550
GA-K8VM800M rev2.0            R955256DP2 (ATI9550)
P4S800                             6600-AGP
p4s800 bios未更新前                7600GS
NV晶片                           MSI X1650XT
nforce3晶片                   有時衝ati1950(看廠牌)
:nforce3晶片+vista                 衝ati1950

無相衝

MSI KT880                           9700Pro
KT600晶片組                          6600
a7v600-x                             9550
k8nf9                              msi x1650xt
N社北橋650i SLI 正常              撼訊X1600pro
P4P800se                        9550/9800xt/7600gt

网友:
還有要注意的nForce3+7600GS的組合....會當機.....
AGP無法跑8X....須降跑成4X.....
有的板子會有這狀況有的不會....

网友:
AGP的~~我以前預過~~~用MSI的板子搭配ASUS的5200顯卡...
跑3D MARK 不是破圖就是當機...
而且這情況也只有那時期的電腦才會..
當初還一直要求MSI更新BIOS版本才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