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維修筆電

楼主(2011-04-17):
請問台北有人可以維修筆電嗎..初估判定為顯示晶片掛點..故障情形不顯示有燈亮開機正常但不顯示..如有各位大大有空有時間可以幫我檢修看看嗎??外接也是沒辦法顯示..ㄏㄏ

网友:
建議…先外接螢幕測試,如外接螢幕不正常顯示,才可能是顯示晶片掛點。

网友:
都不能顯示了,那只好烤版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一台螢幕接看看吧!!
如果可以再用手電筒照看看螢幕!!
是否有字!!有自表是燈管壞了!!這只是初步簡易評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說說型號吧,通病的話很好判斷
w7?a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