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TL494用法

楼主(2011-04-17):
http://www.dzjs.net/html/dianziDIY/2006/1023/886.html
以上是TL494說明.
目前我知道的是13腳介於2.4V<output control <Vref 為push,pull
藉由error Amp 回授電壓1,2腳 回授電流15,16腳放大誤差訊號.
3腳可直接回授誤差訊號.
內建鋸齒波可由5,6腳去調整鋸齒波頻率.
8.9腳控制Q1電晶體,11.10腳控制Q2電晶體.

由所附的圖.第一列只知道鋸齒波大於回授腳3則有Q1,Q2輸出.
而Q1,Q2會輪流輸出? 第一行Q1 第二行Q2 ...依此類推.
我也不懂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是Dead time control 4腳用法是指什麼呢?跟這圖有什麼關聯呢?

可以麻煩大大解釋圖所表明的意思嗎? 謝謝~

网友:
內部方塊圖你都沒有仔細看喔
Q1 & Q2的輸出是靠內部的D型正反器&後面的邏輯閘控制
Pin13控制Q1 &Q2的輸出模式 (同像輸出or反向輸出)
Pin 4 是控制Q1 & Q2同時截止的死區
主要是讓使用者可以自行搭配調整
功率晶體的Ton & Toff的時間
避免Q1驅動的晶體還沒完全截止
Q2驅動的晶體導通訊號一來,造成晶體短路故障

网友A(2012-05-01):
Uncommitted Output Transistors Rated to 500 mA Source or Sink
這2個ic 來比較一下
motorola 可以到 500 mA  ic1 to ic2
我想找這一個 motorola tl494cd smd 不好找

tl494 Uncommitted Output Transistors Rated to 200 mA

204.48 KB, 下載次數: 66

mctl494cd

610.16 KB, 下載次數: 74

tl494

网友:
引用 网友A:
Uncommitted Output Transistors Rated to 500 mA Source or Sink
這2個ic 來比較一下
motorola 可以到 500 ...

不容易找的零件,建議還是放棄,以免自掘墳墓
如果輸出電流不足,或許可以考慮外加圖騰柱,來放大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