鍋寶烤箱維修

楼主(2011-04-17):
家裡的鍋寶烤箱故障 溫控&計時故障,稍作修改之後與大家分享...

http://blog.yam.com/antlums23/article/36997995

网友:
謝謝大大分享
我家有一台雜牌烤箱, 罷工很久了.找時間也來拆拆:)

网友:
好點子,但花費較買一台新機還多

网友:
剛剛把罷工的烤箱拆了, 跟大大壞一樣的東西
後來把接觸片折一下讓它可以接觸(過電)
勉強可以用了, 也可以溫控.只是溫度切斷時沒那麼準就是了:)

楼主:
這東西我之所以放棄沒有使用的原因是,想要讓他更好! 目前只是初步先補強,等LEGION大 PO出 微控溫控 微控計時器之後再來玩一玩,目前可以烤肉了!! 新烤箱要有這樣的溫控器應該沒有3~5千元很難喔!!

网友:
非常實用的改造方式,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東西我之所以放棄沒有使用的原因是,想要讓他更好! 目前只是初步先補強,等LEGION大 PO出 微控溫控 微控計 ...

這陣子還在忙,
要不我先幫你把電路圖畫好,
然後你也有模擬器,剛好可以自己把程式寫一寫,
那不就可解決你的問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legion 大哥的幫忙,那就先幫我把線路圖畫好吧!! 我的焊接功力還不錯! 手上還有幾個89C2051 可以練習,只是有幾個困難! 1. 上次用8055 到現在應該已經25年了 2.我最近才開始學 C 來跑實驗板(陳生電子 1200圓那一套) 我想最終程式可能還是會請您幫忙的,希望不會太打擾你... 再次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 legion 大哥的幫忙,那就先幫我把線路圖畫好吧!! 我的焊接功力還不錯! 手上還有幾 ...

晚一點我畫一下電路給你,就po在電子電路的區塊里比較合適
很久沒用7段led應該有15年以上了,所以要回想一下共陽共陰怎麼接
因為用lcd比較簡單字多又方便,所以用7段led還要建一下ORCAD圖庫,記得沒這個元件
另8055是什麼東西,從Z80,6502開始,好像沒看過8055這個型號
而用7段加上按鍵時,892051應該是不夠用的,因為你還要用C寫至少要8952吧,
用組合語言的話,8951也許就夠用了.
晚點畫好,有空再來討論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 大大: 我手上有 89C52 的學習套件,也可以燒錄他. 所以假如892051不行,用89C52也可以! 記錯了是 8085  INTEL 發展的CPU 最先是 4004 8008 後來是8085 它的周邊有 8255 8251 8259.. 剛進 聯電時有到神通電腦去上過課(1981年)

网友:
這我知道,念書時一般的計概里都有說過
至於 8255 8251 8259 這些在念書時都有用過
8085我手上還有一棵當記念品,只是一直想不懂什麼時侯有8055這一棵
目前你的東西看來還是用8052比較合適,輸出控制還多了一些腳位
真的有空要作的話,大概幾天就能完成全部,
只是要等有空時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LEGION大: 還是您的工作為重,我的烤箱最近也供在那裡(前些天買了一個大烤箱要烤麵包專用)況且硬體焊接應該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