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奇美CMV T38A維修

楼主(2011-04-17):
這台也不難修
來看外觀

拆開就發現問題了

220uF/25V部份我全部以470uF/25V代替
1000uF/25V用原規格替換

裝回去,可以正常開機顯示了

故障零件特寫

奇美這種機型其實都不難修,修過93xA,221A...等,P+I板架構都差不多
頂多就是直管跟L管的差別(這台T38A是L管)
而且通病都是機乎一樣...就是爆220uF/25V跟1000uF/25V
部份連濾5V的2200uF/10V也會爆...
算是修過很多台的經驗...這些過保後一定會掛,只是時間長短問題
後期的機種,因Cost Down關係,要掛的時間會更快...沒辦法現在LCD太便宜了
但也正因廠商這樣,我們才有生意可以做...

网友:
請問大大 電容的UF數換大會不會有不良影響

网友:
只要拆開就有50%以上修復的機會

网友:
這台是20吋的4:3很搶手ㄋㄟ

楼主:
看地方,還有電路設計...有些地方可以
像這個220uF是用在濾點燈電壓,用在濾波大都可提高容值一至二級
這樣可提高耐用度(因為我進的也是便宜的台製電容)
其實還有第二個原因啦...液晶部份電容,我只有進470uF/25V,470uF/35V
還有1000uF/25V 1000uF/35V 1000uF/50V
我只進470uF跟1000uF兩種...夠修大部份液晶了
原版若用220uF跟330uF,我一率用470uF代換
680uF跟820uF,就用1000uF代換

CMV 9xx 221A 16:9機種,還有4:3 19"這些機種
過保後那個220uF/25V一定會壞...

网友A:
老婆大人用的奇美T39D也開始有水波雜紋了....該不會也是相似的問題?
看來要找一天拆起來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婆大人用的奇美T39D也開始有水波雜紋了....該不會也是相似的問題?
看來要找一天拆起來檢查了.......... ...

有可能喔!!發現早~好修好!
謝謝G大

网友:
可以請教一下,我也有一台這型號的~想自已拆~但不知如何把外殼拆開。有高手幫我圖示說明一下嗎?

网友:
先鬆開後面所有螺絲包含腳架,然後從底部左右兩個開口處下去,就可以沿著周圍把前後殼撬開

网友:
感謝"港都狼仔"版主的教導!以順利拆開~目視電源版有好多顆電容突起~這個應該就是原兇了

网友:
挖勒~這台不就我昨天才在說的那台....
也是一樣的故障..但修好之後~~亮紅線...
裡面全都是小生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來可以用大一點  "ㄇㄞ"  數來替代阿
我都以為電壓換高一點就OK了!!
嗯嗯!!吸收存檔  腦細胞+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婆大人用的奇美T39D也開始有水波雜紋了....該不會也是相似的問題?
看來要找一天拆起來檢查了.......... ...

一定是的~
因為我的221A也是先出現水波雜紋後
過了一段時間
就此長眠不起

网友:
感謝分享!電容爆容幾乎是通病,廠商為降低成本......使用者自求多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婆大人用的奇美T39D也開始有水波雜紋了....該不會也是相似的問題?
看來要找一天拆起來檢查了.......... ...

拆機檢查, 果然是同樣的問題.......目前已經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