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W的電源供應器可以撐得住嗎?

楼主(2011-04-17):
三個硬碟,二台光碟機.三個風扇(不含CPU那一個),可以嗎?

网友A:
那要看哪家廠牌的power了XD

网友:
350w
cpu 3.0
vga agp 128
ram 2G (ddr400 1g x 2)

ide 80g x2
sata 160g
ide dvd-rw
usb 使用4個
風扇 8x8 x3

一樣用的嚇嚇叫

只要足W都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哪家廠牌的power了XD

雞殼牌嗎???

网友:
可以到微星的網站有電力計算網頁可以算算看,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貼連結?還是自己進去微星網站吧~~

目前位置 : 首頁  > 支援服務  >電力需求估算

网友:
這個要看是什麼CPU和GPU
有的CPU和GPU就要耗掉100多W電...
光這2個全速跑就吃掉200W以上的電

燒錄機燒片時也會耗掉很多電力...
所以還是要看配備才準...

依樓主的周邊如果是p3等級的話..400W是一定夠...
p4以上就不一定了...

网友:
看CPU 若80W以下新型CPU都還OK
當然囉 還是要看那400W的電源是不是足瓦
雜牌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