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螢幕顏色異常

楼主(2011-04-17):
請問一下各位大哥,我有一台螢幕,它的顏色都會異常,這是燈管的關係還是AD版? 謝謝

紅色

綠色

藍色

白色

灰色

网友A:
看看OSD的顏色有沒有異常,如果沒有異常,可以嘗試換一下EEPROM

网友B:
看起來有點偏紅,燈管老化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有點偏紅,燈管老化的可能性很大

這個情況也是有可能所以要看一下osd

网友C:
先還原成原場的預設值看看吧,
有時候只是設定值跑掉了!
先不要把問題想得太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OSD的顏色有沒有異常,如果沒有異常,可以嘗試換一下EEPROM

那是不是要找一顆一樣的,將資料燒錄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還原成原場的預設值看看吧,
有時候只是設定值跑掉了!
先不要把問題想得太難~~ ...

請問那要如何進入工程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那要如何進入工程模式?

這台我沒試過,看看其他大大或狼大知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直接換一棵新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這一顆嗎?

它的作用是不是在儲存螢幕的設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EEPROM是U1

感謝狼大,我還以為是那一顆40P。
原來是那一顆8p的

楼主:
謝謝三位大哥的指導,我從廢板上拆了一顆來更換,更換後已經正常了

紅色

綠色

藍色

灰色

网友:
恭喜大大,,,,,,,,,,,,,,,,,, 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婐家也有一台這樣的螢幕耶!!
我都懷疑是燈管!!因為15"所以我都沒在理它!!
等明年再來用好啦!!
真是很棒的吸收!!

网友F:
恭喜大大完成維修.
看來不能隨便將零件報掉.
或許之後會用的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大大完成維修.
看來不能隨便將零件報掉.
或許之後會用的到.

對阿!那顆EEPROM是在光碟機上找到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對阿!那顆EEPROM是在光碟機上找到的。

光碟機的廢料也可以用
這是真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碟機的廢料也可以用
這是真的嗎...

真的,上面型號是24cL08。

网友H:
恭喜完修...說了可別生氣..你的焊點應該加強一點....重新再補焊一次應該會漂亮也不會空焊或短路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完修...說了可別生氣..你的焊點應該加強一點....重新再補焊一次應該會漂亮也不會空焊或短路現象... ...

謝謝你,我也覺得該加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