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揚 2.66 GHZ 256 MB 533 虛焊 維修
火..

楼主(2011-04-17):
星期天  整理一下 收集已久的  CPU  發現有一顆  賽揚  2.66 GHZ  256 MB  533   不開機  CPU
想說 反正也掛點  玩玩好了  搞壞 就丟了 = =  也不痛不養  試試看吧

今天的主角  賽揚  2.66 GHZ  256 MB  533

我準備 了3樣東西 1. 免洗助焊劑  2. 1cc 工業用針筒 3. 風扇散熱片 一個

首先 我把  CPU 反過來 貼在 風扇上 加溫   ( 加溫到 160 ~ 170 度左右 )

然後 馬上 打入  1CC 助焊劑   打到滿   讓他 流到每一個針腳

重頭戲 來了  隨便拿一個風扇 壓一下 送電

整個就是一個 爽翻天 ~~  開了

Ps.  478 CPU  只要不開 就會 我丟到垃圾筒裡....   (#$%#$% 我已經丟了一堆了)
   大家 切記 別丟阿  拿來試一下 不一定就起來了 = =

我丟過 2.4  2.8  3.0

网友:
我只遇過一顆 會當機的 P4-2.4BG , 待機兩三個小時系統就當了,
換別顆就沒事,所以很確定是CPU出問題
這也可以用這樣的方法來惡搞嗎?

還有樓主 規格寫錯了,  是P4 的賽揚2.66GHz  256KB的L2

楼主:
謝謝  沒看清楚 已修正了
反正 你試試看噜  如果成功 也貼上來吧 ^^

网友:
原來這樣也行啊!
不過現在P4的主機板也愈來愈少了,
開始變775介面的在壞了!

网友:
哇..原來有這樣的喔@"@
下次來試看看

网友:
支持一下~ 咱第一次看到使用[ 免洗助焊劑]  来做维修^-^

网友:
這樣也可.太神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有效
剛好手頭上有Ceneron D 2.4G
它的症狀是:主機板偵測到CPU電壓有問題,換過很多板測都一樣
是不是這系列都有這症頭

网友:
775~~CPU怎樣壞??這能修嗎?小弟有一顆跑3D很慢..
478這樣小弟目前沒有壞的CPU

网友:
再報…再報第二顆補焊成功,這是AM2 5200+
它的Bug是:使用者用了一年多,突然不開機,
原以為是主機板 ,換板也一樣,斷定CPU掛了.
第二次再拿出來測,又可以用,用了二個月多又不開機
(是不同的主機板),換板也一樣,這次CPU真的掛了!
我認同大大-CPU虛焊-這個新名詞
補焊完後,記得用小刷子+洗板水清一下,不然熱起夠臭的。

网友:
學習到新東西了!! 原來 CPU 也有在墟焊的...

楼主:
哈哈 爽度 不錯吧  ............... 哈哈 恭喜    有人有掛的 也試試吧   PO 上來 分想爽度

网友:
我遇過是CPU腳..跟記憶體一樣.用久都會氧化..擦一擦n_115|

网友:
厲害
我只會吹吹記憶體
能好就算減到了

网友:
這招學起來了有機會也來試試

网友:
大大~
您真神ㄚ!!

网友(2011-05-29):
P4CPU 原來也會虛悍阿!!有機會來試看看

网友:
下次遇到這種狀況測試看看

网友:
還真從來沒想到過可以這麼做

网友(2011-09-06):
這也太神奇了吧,我連CPU掛點也很少遇到耶,居然還有虛焊的 @@

网友:
不錯ㄛ~~改天把廢棄的cpu試試~~

网友:
有機會也來試試看

网友:
ORz... 我這是第一次看到........

不知道775的CPU能否這樣玩, 有兩顆掛了的在躺著沒丟..... 有空試試看... 嘿嘿~~

网友:
2.66G/256M/533 這顆可是神器喔!千萬別搞壞了!!!
一般賽揚快取只有256K,當今的i7也不過8~12M~
256M可不是普通的大唷~~
開開你筆誤的玩笑別介意~~

不過CPU能這樣修還是第一次看到,真是厲害!!

网友:
原來cpu 也會故障 虛焊 維修又多了新的方向
以前都沒想過cpu 會出現問題

网友(2011-10-25):
長知識了在電子世界真的什麼都有可能

网友:
有各位先進 實驗創新的探索 讓維修更有趣

网友(2011-12-07):
有機會也來試試看,真厲害!

网友(2012-02-18):
第一次見到這樣修CPU的。壞的CPU也能修,謝謝共享。

网友(2012-04-07):
太神了!!
作夢也沒想到!!
連cpu也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