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父液晶螢幕維修法

楼主(2011-04-17):
自台是ACER AL708,去年四月工作較忙請別人代修,代修者是修了20年電視的老師父。
剛剛好滿一年又掛了,這次當然是自己來了,從頭到尾真是n_071|
怎麼看都怪怪的?
原來是這樣!
師仔的修法,高壓板原本是短的,改長卡延伸出去,再硬蓋背板。
接線頭悶久了,掉了!

各位大大:對這位師仔工夫,有何看法?

网友:
那個VGA接頭看起來已經身經百戰了,就放過它吧
已經被捅的不成人形了XDD

网友:
....旁邊的線..要是脫落...那不就起火花了n_033|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把插座鐵片裝反了!

网友:
我回收拆過許多液晶電視跟螢幕,只要是亂改線路黑白舞有兩種人,一種是新手上路一種是傳統的老師傅,新手上路我可以理解,但為何老師也會這樣 ,後來我很問了許多同行也才知道.傳統的電視是類比電路所學的就這樣只要斷開電路飛線可以成功就這樣搞,加上液晶電視是數位電路觀念完全不同想,退休不想在精進自己的技術往上提升就只有原地踏步繼續沉淪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講到重點了!
液晶電視是數位電路觀念完全不同想
難怪店面從馬路做到巷內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這老師傅在哪裡營業?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北市三重埔
在一個月前,有報一客戶給他修(傳統電視)
收費1000,之後要給我300回扣

网友:
等級還不夠!!!有看沒有懂@@

网友:
恐怖...Inverter居然用飛線的方式處理,太誇張了啦...
那邊有高壓電的問題,也敢這麼搞.... 太恐怖啦~真讓人捏把冷汗

网友:
我看這老師傅應該有老花眼了
接頭鐵片裝反了,VGA線還能連上去.還真是有一點瞎 :)

网友:
就外觀來說,他把機板D-SUB固定鐵片裝反了,裡面的訊號接點是正確的,但是為了能將螢幕訊號線安裝上去,將螢幕訊號線原本較短的一邊手工擴大,才有辦法安裝上去,只能說老師傅沒有用心去安裝,至於D-SUB接頭被插很多次的傷痕,應該是在未發現安裝錯誤時用暴力硬上造成的傷痕,等到發現錯誤後沒有重新安裝,而用擴孔方式解決。

楼主:
回复 网友E:

Acer AL708底座蠻大上有喇叭,VGA線從後面穿過,你也不會注意到(可惜沒拍照)
其實VGA插座根本就不用拆,因它不與鐵殼連在一起,圖一螺絲還掉一顆咧!
Inverter保護殼已拆下,因為長板的放不下去,拉長線雙面膠貼上,完全沒架高,
這樣後面的機殼才可蓋上。
不過話說回來,人家也是很厲害,不多也不少一年剛好壞掉
師父是我找的,東西修好也幫我送,所以不能怪人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