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t2080大~~~~請您幫個忙pfsense相關問題~~

楼主(2011-04-17):
wst2080大~~看到您在pcdvd回我的文章,發現您也有在上痞酷網^^
那就在這跟您學習一下~~看了您之前發過的pfsense相關文章,您對pfsense也玩得蠻透徹的~
小弟目前公司網路共有兩條
一條是HiLink(中華電信VPN企業網路) 10.10.90.1~10.10.90.253 gateway 10.10.90.254
另一條是一般的ADSL 採PPPOE連線,想改用pfsense當防火牆+路由,但是遇到一些問題,搞得一個頭兩個大= =
先說一下小弟公司目前網路架構....
想改用Pfsense並使用Captive portal認證(有線及無線)

試過兩種方式,這種可以達到我需要的需求.....內外網共用並開啟Captive portal
但是會發生一個問題,變成所有電腦連到總公司的HiLink IP都是同一組10.10.90.1,這樣也不行
所以改用
不開Captive portal時內外網都可正常連線
但是開啟Captive portal時,對外是ok的,對內完全ping不到~連HiLink的Modem  gateway 10.10.90.254都ping不到
是否能請wst2080大幫我解答一下我該怎麼配置才能達到我的需求~~~~~萬分感謝!!!!!

网友:
所以你的需求是?
1. HiLinK 的網段也要使用 Captive Portal ?
2. 24 Port HUB(Switch)也要使用 Captive Portal?

OK... 感覺問題不難... 若是以你第2張圖來說!

若是你第2個架構,並且需求為
192.168.0.0/24 要連線到 10.10.90.0/24 並且僅192.168.0.0/24需要Captive Portal服務的話。
這時候你只要設定 PBR(Policy based Routing) 即可。
http://bbs.pigoo.com/thread-27887-1-1.html

這樣就會導向成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w大早安!

對~小弟需求~外網跟HiLinK都需要使用Captive Portal 認證
且user端從24port hub出去的IP格式要為
10.10.90.0/24
255.255.255.0
gateway:10.10.90.253

以圖二來說
會遇到兩個問題

1、底下電腦IP位置變成192.168.0.x gateway 192.168.0.254
因為我們現有很多設備如Print server IP都已設定好10.10.90.x的IP,如果改為其他的變成全部都要做更改......連user端也要改,而有試著把Pfsense LAN改設成10.10.90.253,但是這樣整個網路會變成怪怪的(好像跟wan1的IP位置10.10.90.254打架),會很難連出去

2、HiLink出去的IP都會變成wan1當初指定的IP 10.10.90.1
這樣子我們的pos系統紀錄操作的IP就都是同一組.....,我們公司每個人都有配發一組IP
10.10.90.1~10.10.90.252

有勞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w大早安!

回答1:恩  的確會發生狀況 畢竟Captive Portal 在 pfsense 1.2.3上頭只能一個介面上啟用
(pfsense 2.x才可以多個介面同時啟用)
若使用架構2的方法,會受限於pfsense 1.2.3 的 Captive Portal 介面限制。

架構3的方法,個人不太建議使用。 不過依然可以使用PBR的方式來導向。
相衝 不至於,只不過相同網段來說,對於pfsense來說算是 Routed Port。
所以 HiLink網段那邊的GW得設定成253 (前提,得先能PING的到)
只要pfsense那邊設定好 PBR 即可,而HiLink那邊的路由只要指向pfsense的IP也OK!

回答2: HiLink應該沒做NAT吧 所以不會像你說的這個問題才對。 先搞PBR這東西吧!

网友:
我覺得是 routng table沒有做好
將10.10.90.0 -> 10.10.90.254
0.0.0.0 ->192.168.0.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