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nxing大---DIY LED的疑問

楼主(2011-04-17):
S大這是fuse嗎?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謝謝!!!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是Fuse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是Fuse沒錯

謝謝!!!
那線路有錯嗎?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這就要問順大了~

网友C:
線路沒有錯。
其實不加保險絲也是OK的!就算後端整個短路了,電容抗少說也有幾K歐姆,電流能夠控制在幾十mA左右。
除非.....真的那麼誇張,全部都掛,那才比較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路沒有錯。

感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這就要問順大了~

知道了,謝謝!!!

网友D:
我現在才看到這篇...線路是對的..
整流之後的電解電容..
經過測試~~最好是用2.2UF或是3.3UF的(耐壓至少250V以上)..
你也可以把電解電容拿掉~~但那120HZ的開關頻率...
眼睛會對你發脾氣~~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現在才看到這篇...線路是對的..
整流之後的電解電容..
經過測試~~最好是用2.2UF或是3.3UF的(耐壓至少2 ...

知道了,謝謝!!!

网友:
電解電容可以用電源供應器上的220v 470u
彧高壓板上的高壓電容嗎??????????

网友:
"其實不加保險絲也是OK的" 請三思
這是風險問題 ,可能電容或橋式整流子都不常壞 ,但是如果遭雷擊等因素被外在環境破壞時有加保險絲還是有保障

楼主:
回复 网友E:

shunxing大建議用2.2或3.3
你也可以把電解電容拿掉~~但那120HZ的開關頻率...
眼睛會對你發脾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