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感光鼓掛了嗎?

楼主(2011-04-17):
小弟雷射印表機是 三星-ML2010
好久沒印了,今天突然要印發現印出來會有缺字(一整行).
這是感光鼓掛了嗎?
PS:之前是印出來會比較淡一點. 今天印卻整行消失....
這台是感光鼓 與 碳粉匣一起的 ...
是過印相同東西2張,出現斷字接在不同部位...

有一行字不見...

有一行字不見...

网友:
1先將碳粉夾取出.上下搖動20秒
2.拿無脂綿花.橫向擦拭光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比較好! 但還是一樣會有...

有比較好,但一樣會有

有比較好,但一樣會有

网友:
檢查一下加熱器, 或許積碳是在那裡.

网友:
感光鼓沒這麼容易壞.我怕是你太久沒用.碳粉結塊.搖一搖把他搖散開後再試印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剛剛又印了一下,越印越慘...
不過幸好讓小弟印完題庫了... 等下周小弟有空在拆開看看,先感謝大大您.
等下周拆開再來報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請問一下,加熱器通常是在碳粉匣內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各家的結構不同, 小的只熟HP的 (HP是單獨一個模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小弟多爬文再來拆拆看好了...
只是 怕修起來不符合成本,因為這台常一次進紙2張,且還會卡紙(送出紙的地方,必須稍微拉一下才會出來)

因為這台有2支碳粉匣,但是換上B碳粉匣後,暖機時,聽得到齒輪卡卡卡的聲音,但在換回A碳粉匣時卻OK.
不過如果運氣好一點,多裝幾次,待B碳粉匣成功後,在換回A碳粉匣時卻又會發生卡卡卡的聲響...

感覺有點像是齒輪走精(台語)的感覺....

网友:
回复 网友C:

加熱器不可能在碳粉匣內,加熱器在靠近紙張出口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新的碳夾有一個封口要移除.您有移除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移除...之前買完後還印了300多張的資料都很正常,大概3星期沒用,再印就發現有問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您要朝上面大大說的加熱模組下手.加熱模組接近出紙口那.看看皮膜上是否異常

楼主:
今天終於找到時間拆開了

皮膜如下面

如圖判斷是皮膜有受損!?才導致要出來像下面這張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面黑色的皮膜在左側很明顯有積碳了, 用美工刀輕輕地刮掉後再試印看看.

忘了說, 要整圈都刮掉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本是直接在上面刮,後來發現刮完會有橫跡(我有做錯  )

出現刮橫

出現刮橫

於是拆下來清潔
美工刀刮完的結果

▲這樣清潔完後可用?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我發現橘色軟軟的這個上面居然有小凹陷,到這也是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積碳在皮膜上會導致碳粉無法附著, 至於那個小凸陷影響沒那麼嚴重, 先裝回去觀察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大,我想問的是,黑色皮膜我用美工刀輕輕刮(已經很輕了),
但是上面還是有留下被刮過的橫跡,這樣黑色皮膜還可用?

网友:
那個力度要很小心, 而且只需刮掉積碳部份, 其他的能不動最好不動.
如果真的不行, 可能就要換皮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再請問一下大大,有時進紙會2張,但有時卻又正常,
請問一下分頁頁器是紅色框框這個嗎?

网友:
那個是取紙輪, 可以摸摸看表面是否粗糙, 如果變光滑就該換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表面還蠻粗糙的,我想說要不要用乾淨抹布沾水清潔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拆下來清潔後裝回去

準備列印,結果卡紙
將紙張拉出,發現根本沒有進加熱組內...(碳粉用手就可以輕輕撥下來)

最後發現,照片中棕色齒輪有走精(台語),無法被帶動,紙張無法進入加熱組內

看來加熱組可能需要換掉,目前先擱旁邊等哪天有別台要丟再拿來換掉....網路上新品好貴且料又少 ,不過對岸卻是有不少...

网友:
原來正常, 拆裝後齒輪會打滑, 可能是沒裝好的關係....
最好再檢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沒拆機前就會這樣!   常常會卡卡卡的聲響發作!
感謝大大您特別撥空指導我!
小弟感激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