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OEM面板開機面板有黑影 可以維修嗎

楼主(2011-04-18):
此面板開機沒問題,但面板左邊會有黑影線如圖
請問這樣可以維修嗎?
請個位先進指導 謝謝

网友:
這看起來好像面板漏液還是壓傷應該沒救了吧

网友:
會不會是背光組件中有灰塵一類的東東啊!

网友:
看來不像是露液現象。這現象一直出現嗎。Panel不接訊號如何?

楼主:
這面板沒壓傷
接不接訊號多會出現在面板上
而且顯示文字也很模糊
這樣會是面板損壞嗎

网友:
清潔AD板連接面板的那條排線的兩端針腳,如果清潔後問題依然,那就最好先別動,因為就可能是根最難的T-con有關係,也就是維修時很容易不小心會造成亮暗線,所以先別動。

网友:
如果黑影不會動,可以朝背光模組檢查看看

背光模組沒異常且黑影隨著玻璃面板移動而移動,就無解了

會動則檢查AD與T-CON

网友:
排線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