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有故障省電燈泡卻修不起來的有哪些人
火...

楼主(2011-04-18):
我知道很多人都只換換電容...
要不然就是直接對換板子....
除了這幾招修的起來...
那我問一下...
有誰遇到2顆電晶體掛了~~換掉還修不起來的...
請自己出來承認一下吧...
並將維修心得告知一下....

若都不出來討論...
那我就不將其中的關鍵故障秘密作成實例給大家看囉~~~

對了~~~我們的雷大~~~你那篇研究論文~~是不是要在多補充阿~~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很多人都只換換電容...
要不然就是直接對換板子....
除了這幾招修的起來...

小的自首!
連換個電容都還不太行的小的..晶體連查都不會查 當然是還不會換的 哈

网友:
別再打了,別再打了,小的也來自首好了
上次拆了一顆OSRAM的省電燈泡後,就蓋上丟回收了
因為,光想到替換零件就頭痛
買嗎? 不符成本
努力的收集廢燈泡來拆?   可能我們家那隻會先暴走
.
.
.
.
.
.
好啦,不要用那種懷疑的眼神看我
我絕對不會招認說是因為拆開沒看到爆電容所以不知道怎麼修

网友:
呵呵!.......省電燈泡,老爸拿去修了。前幾天又掛掉一顆了,不知道哪時候再拿來修看看。

网友:
舉手,修過5個,全部"拱龜"!

网友:
哈~~~
我自首~~~
我家壞掉的省電燈泡都直接給了
那個好心的公所資源回收專車了~~~
在還沒上個論壇之前@@|||
現在家裡的都是LCD節能燈管,保固三年

楼主:
解果~~最後都進了回收車阿......
我最後發現~~~
我朋友的省電燈泡買28W的飛X浦跟23W的相比...
28W的用了1年多...居然都沒有掛....反倒是23W的..
幾乎掛了一半.....

就在最近~~我才發覺到~~~~電路板的材料....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特價..所使用的材料是比較容易壞的..
這也是大家存疑的~~省電燈泡省電卻不省錢....
但~~我朋友也跟我說了...省下來的電費在去買那些省電燈泡..
還是有省到錢....

目前我打算改變省電燈泡常壞的零件..將它的規格更改為其他的..
看會不會比較耐超...畢竟~~那個元件~~一但掛點..
就直接將晶體與保護電路一並給燒毀....

网友:
我拆了好幾顆1~20個了吧.但我都不修.因為我只要拆了都是外殼破了.只拆裡面零件備用

网友:
偶因為撿了好幾十顆壞的
換一換就有好的可以用了
所以不求長進
一方面功夫也不到家
所以shunxing大,要辛苦您啦

网友A:
之前拆開看到黑到不行的PCB,就沒動力修了
有些用玻纖板的,有修幾個起來,不過也因為封膠不牢,也不敢裝上外露式燈具

网友B:
我修到電容是 272 1200v 就不好找到了,因為找到的電容都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拆開看到黑到不行的PCB,就沒動力修了
有些用玻纖板的,有修幾個起來,不過也因為封膠不牢,也不敢裝上 ...

我也修了好幾個發黑的...不過~~~都不影響使用
目前已經確定是固定的零件損壞引起...2顆晶體燒毀一並燒毀2顆電阻..
有時有可能一並吮壞限流用的保護電阻...

网友:
我..............我..................
拆了一個,玻璃碎光光,
我也心碎了,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到電容是 272 1200v 就不好找到了,因為找到的電容都太大了

........不錯耶~~~~論壇之中有人抓到問題了~~
看樣子我有機會將維修實例PO出來了

网友C:
我修到現在已經知道怎麼拆了,燈殼與螺旋金屬也可以拆,燈殼與玻璃如果要保存玻璃就要用鋸的。
大部分都是直接換板子或燈管,就是兩顆變成一顆。

有一顆確定是電晶體壞掉,還沒空去買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到現在已經知道怎麼拆了,燈殼與螺旋金屬也可以拆,燈殼與玻璃如果要保存玻璃就要用鋸的。
大部分都是 ...

....不必阿~~~~
哪要鋸......

PS:..剛剛終於把一台故障筆電問題抓出來了...
居然是~~~南僑掛了...沒想到那顆南僑送電之後~~~
會有瞬間升溫馬上保護....
沒用手去壓著送電~還真不知道是南橋掛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覺得您應該去買個紅外線測溫槍了啦
每次都用幼咪咪的小手去測溫

話說回來.....那個272 1200v的電容,光去買零件的錢
會不會划不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是買高壓陶瓷電容替換。(東亞牌兩組燈絲中間那高壓電容擊穿故障最多)
272 可用 272 或 332 1KV
332 可用 332 或 472 1KV替換
歐斯朗有不少是NPN晶體 E極側電阻OPEN
所有品牌通病是AC端保險或電阻OPE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覺得您應該去買個紅外線測溫槍了啦

不會划不來~~
已有另一位解答出來了

网友:
我也正在收集壞掉燈泡而已…拆了一二個…
都是板子超黑…缺件…

网友:
我也有修過一個是4n7j 1200v 拆其他壞的燈泡來換就修好了
還有一個是 5n6j 1200v 一直找不到零件拆
就去材料店買也找不到1200v 只找到 680V 也換上去用
雖然修好但怕不知道會不會容易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2顆2n7 1Kv陶瓷電容並聯取代1顆 5n6j 1200V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以這樣用趕快學起來

网友:
我修了大概10顆,
3顆壞燈管,燈管丟掉,機板殺肉
1顆壞15uF/200V,
4顆壞3n3或2n7 ( 我都用2顆6n8/630v串聯來替換,增加耐壓,因為3n3/1300v 比較貴)
1 顆壞電晶體,
另一顆壞啟動器(呵呵,早期日光燈泡)
除了燈管壞的沒法修,其他的都運氣好完修..:)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覺得您應該去買個紅外線測溫槍了啦

每次都用幼咪咪的小手去測溫... 這一句是不對的... 測溫測久了 怎麼可能還有會什麼:幼咪咪的小手"咧??
應該是 幾分熟的小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次都用幼咪咪的小手去測溫... 這一句是不對的... 測溫測久了 怎麼可能還有會什麼:幼咪咪的小手"咧??

恩....開始完接龍了........後面不知道還會接出麼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必阿~~~~
哪要鋸......

左邊這種或是有卡榫的黏膠用得少的,用美工刀稍微割一下就可以轉開。
右邊這個試過好幾顆,都被我弄破,只好用鋸的。

网友:
小弟搞不起來
所以現在都買冷陰極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邊這種或是有卡榫的黏膠用得少的,用美工刀稍微割一下就可以轉開。
右邊這個試過好幾顆,都被我弄破, ...

右邊那個..我怎麼都檢不到....
那個玻璃可以有效利用的說...
外面在賣的大小差不多的玻璃...
貴死人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老闆~~
幼咪咪的小手一份,幾分熟的小手一份
一份要辣不要切,一份要切不要辣
要辣不要切的不要加胡椒,要切不要辣的胡椒多一點
不加胡椒的九層塔多一點,加胡椒的九層塔少一點
幼咪咪的那份用紙袋不用塑膠袋,要兩隻竹籤
幾分熟的那份分兩袋再加塑膠袋,各一隻竹籤
謝謝~~~

网友H:
我正在學習如何正確拆開燈泡而不搞破...螺旋的很容易破

网友I:
我修過3個,都是換電容,成功2個一個失敗,28w層版燈的電路也差不多,一個換了電晶體也不能啟動,目前還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正在學習如何正確拆開燈泡而不搞破...螺旋的很容易破

螺旋是最好拆的.....
要用小一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修過3個,都是換電容,成功2個一個失敗,28w層版燈的電路也差不多,一個換了電晶體也不能啟動,目前還晾 ...

不要丟了就好~~因為那是可以修的好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老闆~~

先生請你寫在紙上
老闆記性不好、腳軟、不敢爬高、手會抖
沒有助手,小本生意請多包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正在學習如何正確拆開燈泡而不搞破...螺旋的很容易破

可以參考一些前輩們的拆法~
我第一顆用暴力拆除,研究一下,第二顆用板上前輩方法~就不會破了.
拆了兩個 23W 量測燈泡都是好的~但是看到那黑黑的零件(什麼電容忘了,只記得原本
應該是綠色的)一堆,就先諒著~實在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
我上次要去買壞掉的電容 店家竟然沒有 就棄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生請你寫在紙上
老闆記性不好、腳軟、不敢爬高、手會抖
沒有助手,小本生意請多包涵 ...

.........真的是一群很會打屁的高手~~....

网友:
接下來開始收集公司壞掉的27W BB燈管,然後開始學習使用槌子敲開而燈管不會破掉~~

网友K:
試過兩顆....螺旋管全破.....
被家裡罵翻了.....
因為我家有養貓,怕有地方沒清乾淨而貓咪跑去玩受傷....
就再也沒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試過兩顆....螺旋管全破.....
被家裡罵翻了.....
因為我家有養貓,怕有地方沒清乾淨而貓咪跑去玩受傷....

把底部拿來改LED......在繼續使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先生請你寫在紙上
老闆記性不好、腳軟、不敢爬高、手會抖
沒有助手,小本生意請多包涵 ...

你這個好像在形容我耶。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那顆飛利浦的可以敲開,可惜是破掉後才發現n_083|

网友:
回复 网友M:

因為第一次拆所以搞破了,下回應該就熟練多了...
我拆開那顆也是金屬皮膜電容壞掉..

网友N:
我也拆了好幾顆~
發現大部份是電晶體打通~
少部份是電阻燒掉~
電阻燒掉可能也是因為電晶体打通的關係~
研究了好久,大約猜出電路的運作方式,
似乎是利用二果電晶體的交互導通來形成振盪,造成交流高壓電~
唉~ 不知道有沒有大大要寫篇電路原理來教學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拆了好幾顆~
發現大部份是電晶體打通~
少部份是電阻燒掉~

參考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6449-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S大太晚說了!!之前我姐家  有5科!!
都拿去回收了!!早知道因該都把他留下來的XD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G:

老闆~~

晚安大 看了你的點菜單子... 順興大應該暈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生請你寫在紙上
老闆記性不好、腳軟、不敢爬高、手會抖
沒有助手,小本生意請多包涵 ...

你少說了一樣 眼力也不太好...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一群很會打屁的高手~~....

打屁區就是來打屁的 不然 是要打你的小屁屁喔...去洗乾淨先~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這個好像在形容我耶。

逃兵大別誤會...是在說順興大老闆啦~

网友:
燈管故障也會燒壞電晶體

网友:
我修了2顆都有修起來,飛利浦的壞了2個4007二極體及限流電阻,東亞的壞了兩個燈管之間的電容及保險絲和限流電阻.
但修好的2顆燈泡用沒多久又壞了,拆開再檢查發現限流電阻又燒掉了,可見還有其他零件有問題,這次將飛利浦的2個18uf/200v電容換新的再試試可以用多久,東亞的再換掉3個4007及焊點補焊先放在公司裡用看看可用多久.

网友O:
偶也很多修不起來!
趕快發好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偶也很多修不起來!
趕快發好像看!

阿.....整串討論都已經把重點說出來了....
他也已經把那些故障位置都標示出來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8330-1-1.html
最重要的就是那幾顆2n2 3n3 4n3 最常故障
這幾顆故障..就連帶晶體電阻與保險絲電阻一併燒毀...
昨天我測試了一款省電燈泡...原先規格4n3 用3n3可以替代
但我使用4n7..超棒的...用約1個多小時..直接在燒掉...
由此可見...之前用久會燒掉問題是出在高溫整盪異常...
而且這2n2 3n3 4n3 有各特性..用越大..燈管點亮速度越快..
但是..相對的..所產生的溫度..也越高..
而且這樣下來燈絲也有可能越早損壞..

另外~~我昨天測試的4n7是使用陶瓷電容..
因此..那顆陶瓷電容跟本沒被燒壞...
反倒是晶體因為過電流.過熱先燒毀了
而且本來因該會連電阻與保險絲一併燒毀的..居然都沒燒毀..
這實驗證明...有可能就是用了過高的電容..才造成這問題產生..
所以~~還是盡量的使用原規格..若想要讓省電燈泡壽命長一點..
可以用規格小一號的容量來使用..只是這樣..會感覺到..
剛開始點亮的時候很暗..要等約5分鐘之後..燈管才會亮到100%的亮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人家想看您的啦!

网友P:
有~~之前XXTAS牌(我沒說啥牌阿)~~都用不到1年就掛了,燈管超新,但是電路板掛一堆.....
我收集了5-6顆互換才把它修好(2顆)....
發現愛地球真的要花很多時間低,要一個一個拆下來測量,所以要修很久......這樣我1天的產值不到$200 現在手上很多燈管~~~(就缺電路板).....

我把這個很會壞的燈泡電路板PO出來因為他偷料.....
之前有大大教說把他打洞散熱好就耐用~~所以乾脆破壞大點,這樣散熱最好,只是還是掛了...............可見有多不耐用!
少了兩個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有~~之前XXTAS牌(我沒說啥牌阿)~~都用不到1年就掛了,燈管超新,但是電路板掛一堆.....
我收集了5-6顆互換 ...

沒照片???
都變青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省掉那2顆應該是電晶體E側的過電流保險用電阻,用導體取代,電晶體極易直接燒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拆過好幾個,大部分都是壞大電容,耐壓太高,找不到可換的,還有一些是變壓器"流膏"
一看到就放棄了,

网友:
變壓器會壞嗎?要如何測試呢?

网友:
前天拆了7顆B&Q的球型燈泡,目前修好三顆,大部分壞的都是燈管,有些是電阻及電晶體燒毀,有顆是變壓線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拆開看到黑到不行的PCB,就沒動力修了
有些用玻纖板的,有修幾個起來,不過也因為封膠不牢,也不敢裝上 ...

說到封膠???
有人可以透露一下代用品嗎???
不然就算修好也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