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售BGA風罩的改造

楼主(2011-04-18):
這是用砂輪機加工的。前一陣子砂輪機還沒送到,所以一收到東西馬上就進行加工。

當然,這麼做是為了提昇土炮的BGA加工品質。

1.加工完成的樣子

2.另一個角度的照片

3.放在BGA上的樣子

4.從廣告手冊上得到參考的資訊

從第三張與第四張的照片可以推測出要挖掉多少的鐵,就是BGA晶片的高度。

不用找鐵工廠,給大家參考參考。

网友:
實測呢?我等著看呢

网友:
看起好像很不錯,期待實例+1

网友:
讚拉~~不過~~~你要怎麼拆下BGA???

网友:
好期待實測的效果.加油!!!

网友:
弄這麼近
會不會中心點附近區域和四周範圍溫差擴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速度有點慢(應該是很慢n_081| ),過一陣子把溫度抓好再來上實例。

回复 网友B:
舊文中已經有做過了,只是當時的風罩尚未加工而已。挖掉一些鐵片後跟原來是一樣的(用吸盤吸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27707-1-1.html

回复 网友C:
真正使用時不會這麼近的,我只是放上板子拍照而已。真正使用時應該會有1~2mm的間隙。

風罩貼得那麼近是因為拍照拍不到BGA,只是在看削掉的鐵片高度是否正確。
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有空再上實例了~~~~

网友:
不管要大台的砂輪機,還是小台的我都有,我也來把風罩磨看看,

网友:
 下方切這樣子的用處是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導熱流。你想一想!?要是堵住了,風流不過去,熱會過去嗎?
切成這樣是要讓溫度過去那邊。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在實做時 跟BGA會有1~2MM的距離嗎??這樣沒切的話 風不是也一樣會散出去嗎??
這樣的效果如何呢??

网友:
快上機測試看看效果怎麼樣,要是成功了你就可以賣風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經講了,沒挖掉鐵片比較容易被擋到。
不挖掉效果也不錯,只是參考專業機台照做而已。
講白話一點,就是不挖也可以,挖掉會比較順一點。

楼主:
回复 网友E:

做給大家看,就是要大家自己做。自己做吧!!
挖這個挖太多會耳聾。還有,不要看風罩的照片好像很大,其實手要很穩的。一手抓住砂輪機,一手拿風罩,在11000轉的高速中切掉2mm的鐵片。
(我的手還滿穩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經講了,沒挖掉鐵片比較容易被擋到。

喔喔  原來如此  只是跟我返修台的風罩不一樣 問一下
我的風罩要是這樣挖~可能風跟熱能反而容易被散走 熱反而會沒法完全下去
我是這樣想的啦  不曉得對不對

网友:
回复 楼主:

操作時要小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樣的溫度下,開口大一點點,風力也要調大一點點。樣推貼片小元件的風力會一樣大,也就是貼片小元件一樣不會被吹跑。

但是有一個好處,就是總熱量變高一點點,溫度品質也會變好了一點點。(根據專業機台的照片來推測,它的風量未必是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保重啊...
你的手指頭還健在吧....

网友:
不知道是只要上面加熱就可以...還是下面也要加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