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6600顯卡上的ISL6522CB PW晶片

楼主(2011-04-18):
請問各位前輩一下 技嘉6600顯卡上的ISL6522CB PW晶片下方編號P540C4R..可不可以用ISL6522CB下方不同編號晶片.代用..謝謝囉

网友:
ISL6522CB 只要確定一樣就可以了ISL6522CB    ISL6522CR    ISL6522CV
要注意看喔有時候後2碼不同是不行的

网友:
很好用的資料  謝謝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小天大大..我明白了.因為這pw晶片下有2個左右各4支腳的MOS.上網找了資料..在卡上測量.好像是正常.所以才懷疑是pw晶片故障..對地短路..ISL6522CB 有找到資料.但我不會檢測它是否故障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通常檢查這種PWM晶片,是先量Vcc有沒有,再接著量Ugate及Lgate有沒有輸出,如果沒輸出,可以量EN是L或H,來判斷晶片工作是否正常。如此判斷方法,給您參考。相信論壇裡的高手一定會有更正確且精準的判斷法。

网友:
如果mos輸出的供電(電感端)與對象(GPU或記憶體)對應得起來應該就OK了供電就有了
核心電壓:
GF MX440 8X 1.38--1.6V
FX5200 GPU:1.38--1.6V
FX5700 GPU:1.2--1.35V
GF6200 GPU:1.25--1.38V
ATI9250 GPU:1.38--1.6V
ATI9550 9600( PCI-E X550/X300 ,) GPU:1.1--1.26V
以上AGP接口數字信號電平:1.5V
DDR 1顯存, VCC:2.5--2.75V VTT:1.25-1.27V
最好是記憶體顆粒找出他的資料對應電壓
我也還是新手ˋ只是玩好多片顯卡了有點小心得有空再照給大家看屍體.NV5系列全軍覆沒10幾片.其原因都是GPU焊點或PBC版焊點損壞(天然造成的喔)6系列應該是GPU掛但比較常見..如果可以你把插上主機板+上診斷卡把故障碼讀出來比較有方向

楼主:
謝謝小天大及aecom的指導..但有些ic腳位上專有術語是看不太懂.~~~因為我也是硬修新人...所以要更加努力..還有這張卡是因為有透豆.引發不能開機.已查出有一顆電容故障.更換後電容的正極.不在與接地透豆.只剩下PWM晶片供電的慮波處有透豆.捷斷慮波線圈後.只剩下PWM晶片附近有透豆..所以還要在努力.在未完全解決透豆前..不敢熊熊上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