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BENQ-Q7C3 變色

楼主(2011-04-18):
品牌-BENQ-Q7C3

故障原因
  開機使用一陣子,會變成黑屏.
更換掉 IC - FU9024 ,開機測試能正常使用.
但確發生 一半變色~,

維修後發生另一個問題, 整個屏幕一半變色.

請教各位大大,是那裡故障,經驗不足,請各位大大指導.

權限不足~不能上傳圖片, 殘念~~

网友:
建議把圖傳到站上會比較穩定

楼主:
港都大大~
               找不到刪除貼的地方,請幫忙先刪除該貼.
                    我重傳好後再上傳.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看見4隻青蛙~~~~~~

楼主:
引用 楼主:
港都大大~
               找不到刪除貼的地方,請幫忙先刪除該貼.
                    我重傳好後再上傳. ...

重新傳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要傳到PIGOO空間,不是換個貼圖空間喔~

网友A:
狼大大,,,,,,,, 我是新會員, 想傳照片, 但是不知怎麼傳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狼大大,,,,,,,, 我是新會員, 想傳照片, 但是不知怎麼傳才好                    ...

發表文章視窗的右上角有一個高級模式點下去,高級模式視窗出現後工具欄位會有一個迴紋針圖示,點下去就能上傳,其中批量上傳就是一次傳多張,上傳完成後,滑鼠點文章中段落或是句中你要放置該圖的位置一下,然後在上傳完成視窗中點擊一下該張圖名稱,系統就會自動把圖的鏈結語法加入到你剛點擊的段落或是句子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FU9024 擊穿 C5706 一定也要更換 也要檢查麥拉電容  與一般電容 高壓包 接腳焊點有無裂焊

网友:
ad板的排線座清潔一下

网友:
fox888大大,,,,,,,,,,,,3Q

网友:
樓主大大,,,,,,,,,,,,,,,,,您有 P+I 電源板 , AD 板 嘛 ?  先換 AD 板 試看看!!!!!!

楼主:
目前沒有可更換的備料. 先來試著清潔排線及更換 C5706.
先來試試,再回報狀況.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沒有可更換的備料. 先來試著清潔排線及更換 C5706.
先來試試,再回報狀況. ...

將排線 清潔後熱機,就沒再出現了.
謝謝各位大大指導.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太高興了~~,終於可以上傳圖片了~
趕快來向各位, 大大們感謝協助小弟的問題
品牌:
故障地方
過程發生,變色

解決方法.
將屏線 清潔一下,再重裝回去就ok沒變色了.
  不過還是有點小問題,當熱機3小時左右,四個角就開始模糊.但電源關掉休息一下.
它就又正常了.

感謝各路高手,幫忙.

网友B:
角落雜點/顯像問題較偏向面板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落雜點/顯像問題較偏向面板老化

測試後 真的 面板老化了.
  這個應該沒法再修了.
   換面板的錢都破千,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