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一分錢一分貨]白牌電源供應器拆解
火..

楼主(2011-04-18):
今天有榮幸為大家帶來白牌電源供應器的拆解
為何要入手這顆"很省"的power??連價格也好省...
因為原本手上的另外一款power掛了,買這顆來只是為了應急使用...
好啦...廢話不多說來開箱拆解吧~
首先先看到神秘的白盒

裡面只有本體一顆...

這外型還真是復古還8公分風扇喔

看看這是哪家出產的爛貨

這標示一看就知道灌水罐很大...

看起來很細的電線

還有保固貼紙勒...

這種電源有保跟沒保一樣

第一眼打開外殼...

恩...好空虛的感覺...

還把變壓器壁掛...(更正:PPFC扼流圈)

這是交流電源的插座輸入端

這個EMI濾波電路都省了

好洨的變壓器

控制電路部分

二次整流輸出部分

我無言了...

网友:
打開PPFC扼流圈,可能會看到更精彩的n_081|

网友:
換一個角度想,空蕩蕩的對散熱效果也不錯啊...

楼主:
讓大家猜猜這顆很省的power多少錢入手
猜對沒獎

网友:
我估計是NT$350~45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350還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近常常看數碼之家的拆機樂園,裡面很多這種的電子垃圾的拆解,連1元RMB買到的充電器也可以拆得很高興,印象最深還有環形變壓器裡面沒有鋼片而是用水泥磚.........而那條線只是把電路上兩點連接起來..............

网友C:
.....外殼標示5A.....
裡面的保險絲也是5A?
可以提供高達400W?

內部結構..足瓦應該在130W左右而已....

對了..那顆在機殼的~~不是變壓器....
它只不過是個抗干擾用的線圈....
問題是....2條抗干擾用的線圈..變成1條了..
有時~~這顆顯圈...是假的...
我記得我有拆過..一條線往裡面繞一圈就出來了..
這顆會不會也是這樣~~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這種電源供應器我們這邊有專用名稱給它--(跟機電源),
一般購買電腦外殼機箱加大約200-250台幣就給你一個跟機電源.
但是單獨購買這種跟機電源的人就很少很少.
用這種電源供應器需要一些膽量,不怕會因少失大才可以....

网友:
這種機殼牌電源供應器就差不多這樣了...
連電容也越用越少..(這樣比較不會爆)
會用這種的大都是先拿來頂一下開機..
然後趕緊去買棵新的或是舊品送修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殼標示5A.....
裡面的保險絲也是5A?
可以提供高達400W?

感謝順興大觀念上的指正~
這顆電供爆了就算了...

网友:
不過這樣的東西還是很多人會用阿!!
尤其是省很大的無知平民!!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今天下班去電腦公司看到一個更勁爆的,整顆PPFC扼流圈直接用塑膠製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今天下班去電腦公司看到一個更勁爆的,整顆PPFC扼流圈直接用塑膠製作.... ...

這裡已經有實例了

网友:
可能是國際銅價上漲,偷的料吧!!

不然一個厄流線圈,它的成本占了一成以上,那還能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裡已經有實例了

...那是塑膠嗎???
拿去化驗...說不定是回收在製造的東西..
有可能裡面含有...有毒的重金屬

网友D:
配重也是有專利的....
轉載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468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重也是有專利的....

這才叫做~~~~騙很大.....

网友:
看到這種power還真的有夠空虛的~

會不會接上去馬上爆掉丫n_010|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沒那麼誇張吧,又不是炸彈...囧
只是使用這種電供應器有潛在的危險

网友:
這樣我想燒掉的時候~~可能不只有POWER壞掉~~可能連周邊都不保了

网友:
最喜歡拿這種結構簡單的來改機了
WM (偉明)的120W一顆大約要$700元
只可惜目前都還沒遇到這麼簡單的電供
不然我三顆12V / 100A的UPS電瓶就可以獨立充電了

网友:
以前聽到的笑話應該是真的了。。。。。
採買問工廠:「你們400W一顆報價多少?」(多多比較各家工廠的報價,貨比三家。)
工廠回答:「你們一顆打算要花多少採買?要貼幾W再告訴我們就行了。」

有什麼產品也是因為有什麼消費者!!
(這種的產品多半也找不到是那邊生產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難道就真的買不到好品質的好貨嗎...
只看肯不肯花那些錢罷了...
真的只能看牌子買了...
一部電腦,什麼都能省,就是電源供應器不能省...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因為啥保護都沒有,可以改到爽對嗎?

記得應該是MW(MEAN WELL)喔~

网友:
回复 楼主:

現在的市場可以說是"一分貨至少一分錢,但一分錢不一定有一分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難道就真的買不到好品質的好貨嗎...

「一分錢一分貨」只是一種模糊的分界方式。消費者又有幾個能分辨價值與品質!?
唯一能分辨的大概只有價錢的高低。

至於一分錢能不能買到一分貨!?至少不要花高價郤買到這種POWER。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這…仿工還真像
那二塊水泥,不用做模子嗎

网友:
找對門路買= =" 有牌子的公司 至少電路板.電子零件部分比較不會偷
會偷其他簡單的東西 嘿嘿..........

网友(2011-05-20):
引用 楼主:
讓大家猜猜這顆很省的power多少錢入手
猜對沒獎

一般隨機的power 大概是250~350之間。

現在很少客人敢用這類隨機的power 。

网友:
讓我想起P2-3時代的電源..

网友:
我比較想知道這個POWER接電後的情形

楼主:
新增幾張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配重也是有專利的....

哇靠~
竟然是水泥n_119|
真是開眼界了

网友:
哇在香港這些電源已經沒人買了

网友(2011-07-11):
上面那個水泥線圈真的騙很大啦

同樣重量的銅線可能翻十倍價格吧

网友:
很少客人敢用?
應該是要看客戶的選擇吧。有良心的店家應該比較不會賣有危險的產品才對~~~

网友:
碰過跟店員詢問價格之後表示太便宜不敢買,
他回我那賣你貴一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