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火..

楼主(2011-04-18):
為避免誤導新手,全文恕刪

网友A:
順興大的頭香被搶了
感謝樓主提供維修心得~

网友:
大大講解的很詳細
我修了好幾顆這類的省電燈泡,大部份都壞C3
昨天修兩個P牌,1顆換C3,另一顆找很久結果壞C4 --> 15uF/200V
( 它有2顆15uF/200v , 量測為14.6uF與13.5uF 我以為沒壞最後還真的不知道要換什麼就拿2個22uF/200v 給它換上去,結果就好了)
電容還真難判斷呢!

网友:
感謝大大詳細呃講解,麥拉電容易被擊穿,slimboy大大教我的:測量用10K歐姆檔,如值為小那就是掛瞜,並且我發現測量時應該要拆解下來測量,才不會不準,感謝大大真的學到了。

网友:
感謝提供實用資訊!

网友:
家裡的兩個Phxxxx牌省電燈泡有救了~
感謝大大分享~

网友:
拆燈泡的工夫值得研究,是否有更好的方法來拆?有人可提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順興大的頭香被搶了
感謝樓主提供維修心得~

呵呵~~~不會拉~~~有人明確的指出就好了
這樣我的實例可以省下來了~~~~~
其實~~之前的實例就已經很明顯的表示了

就是有人看不懂故障在哪
說真的~~給別人修省電燈泡到不如去買新的...
省電燈泡是自己DIY修比較省錢...
而且樓主在我發布的那邊文章也說了~~~~
該用哪種東西替換..而且才3元...用那個..反到比較不會提早正亡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提供實用資訊!

网友:
連電路圖都有  太感謝了

网友:
順便分享一下搞整天之死都找不到之被擊穿賣搭電容~~

那個1200v是耐壓嗎?如果我把他換成更大耐壓可以防止他被擊穿嗎~~

网友:
那另一顆3n3j、JS1.3K~~是表示什麼?

网友:
版主提供的線路圖實在是太實用了!
謝啦!

网友:
那燈管黑掉了,應該就是代表燈管壞了嗎?用什麼方式check燈管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燈管黑掉表示該端燈絲已老化,電子放射能力下降,會造成點燈閃爍、異常或是安定器燒毀
檢查燈管比較方便的方法就是用電表歐姆檔確認兩端燈絲的阻抗

网友:
Q1和Q2有時也會壞掉
通常用MJE 13005

也有用13002 13003

其他族繁不及備載......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果有收集廢電源的習慣,可以在半橋式機種內找一次側開關晶體,MJE13007等TO-220封裝的也可以用在省電燈泡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4124DL  腳未上那是螞蟻嗎???

我電路圖看的懂但是功能都環給老師了X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如果有收集廢電源的習慣,可以在半橋式機種內找一次側開關晶體,MJE13007等TO-220 ...

12V的杯燈電源...裡面剛好一組電晶體....
之前收的一大堆~~所以~~~
都拿來修省電燈泡用了...

网友:
偶是沒有收集廢POWER啦
不過之前省電燈泡倒是撿了破百顆
4124DL 腳上那不是螞蟻
應該是封裝過程的溢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實一些12V杯燈電源,也算是省電燈泡中電子安定器的變體,只是一個推變壓器,一個推燈管

网友:
15uF 200v 電容哪裡有賣? 我都找不到 台南市區沒有 誰住的地方有,幫忙買一下,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可以用10uf/250v......或22uf/250v...代用
隨便買都有~~~~

网友:
請問一下,燈泡過一陣子才會亮,一般是哪裡有問題啊?
電容都已經拆下來量過了,都正常!

网友G:
感謝 順興大 的省電燈泡常見故障詳細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謝 順興大 的省電燈泡常見故障詳細解說。

別看錯人發的文章了....
也請別謝錯人了.....

网友:
大部份都壞電容~~

网友:
回复 楼主:

燈管根部沒有發黑的現象

楼主:
回复 网友H:

請說明一下你已確認過或已維修過的零件。
依經驗慢啟動、亮度不足、頻閃於電路板上多是鋁質電解電容有關。
若沒 15uF/ 250V,亦可用10uF / 250V代用。

网友:
有了這個電路圖
可以試試修修看
可以增加信心了

网友:
請問一下

省電燈泡內的電子安定器電路

是不是跟

電子檯燈(用這種燈管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310701081)

下面那塊電路是一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4 pin可通用 (含直管日光燈管10W / 20W)皆可以省電燈泡內電路板點亮。

网友:
不好意思

4 pin可通用 是啥麼意思

燈管上只有2個金屬腳

只有傳統的日光燈管是左右各2個金屬腳

是指那個嗎

省電燈泡內電路板就是縮減過的 電子安定器電路是嗎?

所以符合給10-20w的燈用 是嗎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兩組燈絲迴路,每組有兩個接點,合計就是4個接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兩組燈絲迴路,每組有兩個接點,合計就是4個接點。

所以是說2pin 跟4pin可以通用

這個電子安定器

是嗎

网友(2011-07-26):
感謝 分享
省電 燈的主題 還不少 參考資料!

网友:
恭喜版大完修,省電燈泡不好拆~~~請教各位有啥方便又快速拆開方法呢???

网友:
省電燈泡很多燈管還好的(未發黑,燈絲未斷)就不亮了@@
感謝大大的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J:

用迷你電鑽在接縫處鑽一排小洞足夠一字起子的空間,用一字起子插入轉90度,用起子把它頂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