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GT(和碩ODM)-插6pin/12V就無法開機, CPU風扇抖一下

楼主(2011-04-19):
前陣子房屋裝修就把電腦收起來, 現在拿出來用結果有張顯卡就掛了.
症況是插了6pin開機, PSU就會起不來, 其他風扇(CPU/Chasis等)會抖一下, 主機板的debug燈一閃即滅.
拔掉6pin的話, BIOS會嗶2+8聲, 無畫面進入視窗之後, *摸顯卡散熱器有明顯溫熱度, 表示core應該有正常發熱/過電*
有兩張作SLI, 插另張就正常, 雙卡時/壞的不插6p, 裝置管理員/gpu-z也只能抓到好的那單張.
可能是顯卡上的12V供電出了問題, 導致主供電進入保護, 但經裸眼+鼻大略審查, 好像也並無找到明顯燒毀元件.
請問有沒有大大見過這樣的狀況, 如有要從顯卡上供電最有可能出槌的哪部分研究, 多謝!

楼主:
回答一下自己的問題, 經過交叉比對, 原來是其中一相供電中的RJK0305 mos燒了, 去買一顆換上去看看行不行~

网友:
你先把所以東西都拔掉不要插顯示卡..先測主機板看有無問題..要是有問題那就是主機板出問題應該檢修主機板而不是顯示卡

网友:
我也是有類似這樣的情況過  維興GTX260  只要依段時間沒去開機!!顯卡就掛給我看

我每次都把它拔起來清一清金手指 !! 重新插進去!!   就B~~進入了

楼主:
謝謝各位的建議, 我用30瓦烙鐵把擊穿的MOS拆下來了(電表打二極體檔, D-S極之間為0/短路, 其他所有正常的都有685), 封裝是LFPAK/SOT-669, 用電表量銅箔焊盤OK沒有損毀, 買了新的回來想手焊上去(NXP 9R030替代), 但是30W烙鐵顯然對MOS的底部(G極)完全沒轍.
請問台北地區有沒有好心的網友手邊有熱風槍, 有空可以約時間讓我拿過來順手幫我焊上去一下的, 合理手工費或請喝飲料都可以.
期待中, 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