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打招呼~~

楼主(2011-04-19):
前陣子家裡有點事很久沒來了.....來打打招呼n_097|

网友:
歡迎回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陣子家裡有點事很久沒來了.....來打打招呼

請問您是???????

呵,回來就好。

楼主:
我是....我是....我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我是....我忘了....

才不會忘記你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我是....我忘了....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誰..

XD.. 真的想不起你是?

櫻木花道? 櫻花木道? 櫻道花木?

^_^

网友:
我每次看到你的ID
就會連想到AK47
所以很難忘記你的存在
......不要開槍.....

楼主:
又來打招呼啦......大概被列為失蹤人口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來打招呼啦......大概被列為失蹤人口了

偶到史萊姆論壇討論區逛了一下
a471大大的功力可說是高深莫測呀

网友C:
A471 大我有問題要請教您勒!

我有一台筆電想自行焊上 MiniPCIe 的插槽,再裝上便宜版的 SSD 像 eeePC 用的那種,現在還沒買下去有什麼規格要注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看你的眼, 不看你的眉, 看了心里都是你, 忘了我是誰..

XD.. 真的想不起你是?

cremaker大..........
也取個小名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remaker大..........
也取個小名如何???

甜甜圈..

其實我有的, 以前某個蜘蛛精這麼稱呼我的.. "小強"..

因為我的名字中有個 "強" 字..

^_^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甜甜圈..

其實我有的, 以前某個蜘蛛精這麼稱呼我的.. "小強"..

既然是蜘蛛精
那她應該是叫你"強哥"或是"強強"才對阿n_008|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既然是蜘蛛精
那她應該是叫你"強哥"或是"強強"才對阿

就是嘛..............xd
強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嘛..............xd
強哥.............

上海灘中的許文 "強"?? 死在亂槍下的那個.. 你的心好壞.. >_<

楼主(2011-05-19):
引用 网友B:
偶到史萊姆論壇討論區逛了一下
a471大大的功力可說是高深莫測呀

哪裡哪裡....略知ㄧ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A471 大我有問題要請教您勒!

我有一台筆電想自行焊上 MiniPCIe 的插槽,再裝上便宜版的 SSD 像 eeePC 用 ...

自行焊上?

它是主機板有佈線卻沒有實做出來還是....

假如...它有功能但是沒有實做出來,自己加焊或許可以恢復
原有mini pci-e的功能,前提是要能確定這點..

否則恐怕沒這麼簡單..

网友:
回复 楼主:

廠家在主板上只有焊上一支插槽且也已裝上無線網卡,我要拿新插座焊在旁邊另一個沒焊插座的位置上,再補上兩個 Jump 就能生出第二組 mini pci-e 插槽了。
已經有網友改裝成功了,也能插上使用 3G 的通訊模板。

新的插槽準備裝上這種 mini pci-e 介面的 SSD 板。
這種的比較少見但 eeePC 用的也是這種規格的,看網路上說這種 SSD 也有分 SATA 與 IDE。
沒買過這種的所以先問問看有何規格與種類才不會買錯。

ACER 1810T 要用的。

楼主:
那你可以小心的實驗看看...

网友:
沒有絕對把握是不會輕易動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