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明碁Benq FP756ms一直燒保險絲...液晶螢幕維修(已解決)

楼主(2011-04-19):
請教各位大大.這台螢幕我拆開後發現保險絲斷了.c5750與9024n新品對照並無損毀.我還是換上新品.上電還是燒了保險絲.
於是我把高壓包拆下後上電.保險絲不斷了..但我4個高壓都量過.並無異狀.請問高壓包用量的會準嗎?
這是壞了高壓包嗎?

板子正面照

保險絲燒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險絲燒斷通常跟零件擊穿短路有關係,四個有加裝散熱片的電晶體檢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fox888大您好謝謝您.我是高壓的部份出了問題.拆了4個高壓包就不會燒保險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觀良好不戴比他是好的
善用電錶 測量 BENQ 除了 C5706 FU9024 外 還有C5706 中間的那2各J100與麥拉電容 故障均會引起類似狀況
你已更換 過 C5706 FU9024 又再度稍保險絲 就該 再次測量 這2樣元件是否有遭店員擊穿

楼主:
回复 网友C:

5707的電容我更換5707也量過.為150nf.我高壓拆下再上電保險絲就不會斷了.請問是那4個高壓壞了嗎?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一般那4顆 我都會補焊他的腳(不是線圈跟pcb之間 是線圈剛拉出來那一小段)

网友:
提供一下自已的經驗,之前修過一台BENQ QT74,也是屢燒保險和c5707,後來換其中一路高壓線圈就好了,但還是記得高壓部份一定要補焊,情況和你的類似~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一般那4顆 我都會補焊他的腳(不是線圈跟pcb之間 是線圈剛拉出來那一小段) ...
我到是沒補高壓線圈出來那.但我試先拆一組.另一組不拆.上電竟然飆到6.8a.

jackchen681 大我都有補過pcb的焊點了.當時拆下時又裝上已經重焊.我應該沒這麼賽吧4個都壞~"~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2顆米黃色高壓電容 量了嗎 .15k250

楼主:
回复 网友D:

pkpcbaby大.四個都量過了耶.想說會不會電容量是好的但是市壞的.剛剛去了電子材料店買.竟然沒有.15/100v的.上網找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有一快!!類似換好C5750 9024   的板一直燒保險絲!!
我後來是把所有的和點都給她加錫,後就正常了!!

网友:
剛剛再看一次 你第一張圖 你接燈管的高壓電容有沒有裝 藍色的那個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是我把他請下來量了.
謝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問題已解決.是我買到一顆壞的c5707n_100|
昨晚查到一個二極體短路.拆下來量正常.順著短路找故障點.發現一顆c5707短路換上後正常.已組裝好.也熱機好了
故障CE腳短路
正常的5707  CE腳無短路

网友:
4個高壓線圈都量量看,搞不好捉到元兇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是瞎貓碰到死老鼠.
不過還真是有點給他XXX.買到壞的5707.一直認為有換就不會出問題一直往其他地方查.後來把高壓線圈編號做交叉比對確認了高壓線圈無問題才又往後查.笨拙的我浪費了好多時間n_080|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最早燒毀就給他量了一次.都沒問題.但拆下後就不會燒保險絲.後來交叉測試後確認無故障.一直都跳過那個5707沒看.結果就是他n_123|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買來的零件要上之前還是要先量一下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入料時還是要檢查一下,比較保險

楼主:
回复 网友H:

RE: BENQ-FP756ms一直燒保險絲...(已解決) [修改]  .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I:
收到入料要檢查.以免走冤妄路n_081|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 修好了 碰到保險絲 一直斷的現象 記的 C5706 FU9024 要一並更換 不可單換
避免 又燒了你單患的零件^^~~我是都這樣維修比較保險辣

网友:
材料真的要檢查
我曾買過9024那3隻腳再接過的
測都沒問題 但上機就不行
換過其他的才OK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一併更換了喔^^.謝謝您!

网友:
其實個人比較傾向c5707原本是好的
原本的故障點應該是高壓虛焊,導致c5707故障
而您c5707換後,卻未將高壓補焊,造成c5707再度故障
直到您將高壓補焊後,才真正的排除故障點
但忽略了c5707已再次損毀
故等到您將c5707換後才真正完修

這也就是早期BENQ返修率很高的主要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J:

拆機補焊是論壇裡各位大大常說的.我拆機查修完也一定補焊及洗板子.但也無不可能是我沒補好n_136|

网友:
恭喜大大完成,也提供了我方向,維修手上的benq lcd
benq lcd感覺很容易壞.

网友:
同意25樓的看法喔!

网友:
又上一課

网友:
恭喜完修,又上一課.

网友:
小建議… 個人在維修上的經驗 … :
上新的C5707前,最好測一下功率,「換上的新品為次級品(C級或不良品)」
同區的二個C5707, 最好用功率相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謝謝大大.下次有機會.我一定這樣做n_115|

网友:
恭喜完修
費心檢測故障點,既然又是剛換上的新品,真想不到的事情
寶貴的經驗
難得啊

网友:
可喜可賀---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又上一課.

网友:
:) 感謝大大分享維修心得!!

网友:
哈~恭喜你買到山寨版的零件,大陸那邊儘做翻新品當作全新品來賣,
接過焊腳的、重打印料號的等等,技術之高竿得讓你無法分辨,
就連停產很久很久的零件,大陸那邊有滿山滿谷的全新品。

网友:
真是受益良多 珍貴的一克

网友:
這幾天也是玩同一台的LCD
不過它的情況先爆電容,換下後換5707壞掉,之後順便都補一些元件的錫
連排線都清潔,還在待機中
期待其他一切正常。

网友(2011-07-07):
又上了一課補焊原來是要和線剛拉出的地方又學到了感謝

网友:
那些都不是重點那重點是要補汗在更換3a保險施 在c5707...fu9024這樣一定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