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x牌烤箱修復

楼主(2011-04-19):
前幾天看過Antlu大發表的維修實例受益良多
今天將自家的x牌烤箱拿來維修,Antlu大會改裝.而我只會換零件
大家加減看:)
故障原因: 加熱不會停 ( 烤箱上方都燒焦了,還好人在家,即時切斷電源.不然還真不敢想像)
1. 主角拆開後溫控燒壞 接點的圓銅卡在兩彈片中間,所以無法斷電

2 . 新品與不良品 照片 ( 不良品的掉落接點拆下時不見了)

3. 更換後

目前燒機中....... (烤番薯..... )
我覺得要避免這種故障的狀況,AC進來處應該再加個高溫的保險絲比較安全

网友A:
請問溫控哪裡買..原廠嗎..網拍找不到..多少coco啊..我家也有一個烤箱不過電正在修..不過原廠再ac處有加保險絲保險絲耶..你的怎麼沒有.應該可以加裝..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恭喜JACKY566 完修,我也是買不到這個零件! 可否告知!以後好幫朋友維修時有個SOURCE,我改裝也花了不少功夫,目前已經塞不進櫃子了,因為定時器也不知道哪裡買!所以才用微波爐的控制電路取代. 你既然可以買到溫空開關那必定也可以買到"定時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溫控哪裡買..原廠嗎..網拍找不到..多少coco啊..我家也有一個烤箱不過電正在修..不過原廠再ac處有加保險 ...

零件取得方法很多,原廠啊, 網路拍賣啊,電子材料行, 資源回收廠,殺肉啊 ........我換的這個零件應該不難取得,價格就看怎麼取得零件,價格就會不同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恭喜JACKY566 完修,我也是買不到這個零件! 可否告知!以後好幫朋友維修時有個SOURCE, ...

大大, 我有給你留言嘿
大家互相分享與學習

网友:
感謝JACKY566 的回覆!

网友:
看什麼廠牌 ,各廠牌的服務站都嘛有在賣!

网友D(2011-11-24):
我的烤箱也是這個溫控器故障,但是廠牌倒了不知上哪兒買?感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烤箱也是這個溫控器故障,但是廠牌倒了不知上哪兒買?感謝分享!!

露拍找溫控器,應該就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