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705被我拆壞了嗎?
火..

楼主(2011-04-19):
請教,螢幕的狀況本來是,螢幕點燈只有瞬間就熄掉了,本來期待高壓板爆電容,換一換就復活的心情,結果拆開,電容非常漂亮,讓我無從下手(我的能力只有換電容XD)

後來能拆的我都拆了,然後看不出個所以然,又全部裝回去。

送電之後,點燈居然成功也有畫面,但是畫面是花屏+殘影,感覺是底下這張圖的排線被我拆壞了,因為我能摳的塑膠片都摳過,就是找不出鬆脫排線的機關,後來直接硬扯下來,裝回去時感覺怎麼鬆鬆的,心想不對,該不會原本是直接焊死在接點上吧?
請教有拆過此機種的,那條排線是焊死的嗎?
是的話我要如何補救?

网友:
這一種排線不是要先把塑膠座卡栓拉起來排線就很好把媽??

一般焊接死的的似乎不多做那一個座吧???

网友:
圖中我用另一個顏色框起來的應該是它在卡榫吧!
希望它並沒有斷掉!
應該是你沒拉開就硬拉,造成整個都掉下來了!
看一下有沒壞掉,如果斷掉了的話,就麻煩了!

网友:
清潔一下屏線兩頭的接點處,並檢查連接AD的那端有沒有導體相碰或是翻起的現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框起來的地方本來就是在那個位置,而那兩邊的塑膠片應該是在夾住中間那塊鐵片(保護排線的吧?),所以那邊是沒有影響的。

网友:
清潔一下屏線兩頭的接點處+1
框起來的地方屏線那兩邊的塑膠片是輔助讓你有下手拔屏線的地方

网友:
如第二張圖,這個排線插頭及插座,並沒有卡榫,從第二張圖看起來,
好像沒有很平行的插入,而且也沒到定位,應該要再往裡推,不然就會
如你說的:感覺鬆鬆的.

网友:
屏縣  因該一拉就出來了吧!!
另外!!我建議再測螢幕的時候!!不要接在類似擴大機的插座!!
因為有一次我還以為是屏縣問題!!害我把平現給弄到壞掉!!換新的!!
這名詞因該是突波導致的<<因該是這樣說嘛??我黑白說說的

网友:
在t-con和屏線的下方墊個厚紙板之類的東西
讓屏線不要感覺鬆鬆的
再試試看

网友:
屏線沒插好啦~~重插看看

网友:
屏線沒插好+1

网友:
屏線沒插好+2

网友:
看圖二 排線好像沒插好 !!

好像右手邊沒 推到底 ... 一邊高一邊低...

建議重插試試看~~~!!

楼主:
謝謝大家,我把屏線用去漬油清潔(屏線可以用去漬油嗎?),現在畫面恢復正常了,可是老毛病又犯了,就是送電畫面只亮不到兩秒就熄掉了,很想買高壓板來換,但又怕是燈管壞掉。

請教,燈管判斷是否故障,除了送電下去測之外,用量的是否可行?

另外如果確定要送電才能判斷,要如何不用電腦有送訊號,就能暫時讓燈管持續點亮呢?(假設沒有電腦可以接要怎麼測試)

网友:
這種街頭沒有卡榫
但設計上的因素為求接頭不至於因不明外力而鬆脫,故插得很緊不易掉落。
所以,當強行拔下有可能TCON端接頭內針腳歪斜或變形導致在次插入後接觸不良
或拔下時LVDS排線與接頭端軟排線內部斷裂,這情形可用電表一一量測就知。

建議開機測試時用手去壓接頭附近看看畫面有無變化就知這線是否出問題,另接頭底下墊高些或許接觸會更佳。

网友:
=.=! ...像是老問題...
看得到的電容都換掉(高壓板)  懶人包零件都換上去
0.22u電容 若你有閒錢也換掉 包你耐用久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我把屏線用去漬油清潔(屏線可以用去漬油嗎?),現在畫面恢復正常了,可是老毛病又犯了,就是送電 ...

piligo大,紅色部份拆下看有沒有故障,
藍色部份補焊,最好是全板補焊啦~
版內有很多大大實例可參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還會亮就先往補焊方向前進
建議電源高壓一體板(P+I,左邊較大的那片)所有焊點都補過一遍,尤其是背光電路部分

网友:
量量5707 和保險司看看巴

网友:
把高壓變壓器跟相關電路補焊一下吧,那些錫點應該都不良了

网友:
感覺上屏線沒有完全插入,看露出的金手指部分明顯右邊比左邊露出更多,也就是歪斜沒插好。

网友:
檢查 benq 的通病吧

网友:
燈管好壞  一支一支用測試器點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2011-05-25):
我也剛修好一片類似的,除了5707外,還有一顆黑色3A 保險絲(PFXXX)也需要量一下

楼主:
這台被我丟在地上一個多月,都一層灰了
話說我拿銲槍的技術只能換電容,補焊的功力還要在練(補下去我看全部都短路了)
最近在網拍看到通用型高壓板,想說買這個來改裝,如果失敗就算了,產品如下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b62298597?

請教買這個我只會插燈管那四口,另外的6Pin要怎麼處理呢?
爬了文有找到一篇認識液晶高壓板及代用方法,但是重點部位都只有文字敘述,如果以我這款螢幕,要如何改機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不是有寫嗎n_102|
adj 是控制燈管亮度(可以不接)
vcc+ 是接12v
gnd 接地
on/off 是接a/d板過來的啟動電壓
其他2腳要量一下有一些是空腳也可能都接地n_076|

网友:
檢查一下3A的保險絲跟電晶體>C5707 mos>9024 這塊P+I常壞這些n_116|

楼主:
請教,如果我不斷開原來的高壓板,直接把燈管那四條2Pin的電源線,接上公板
然後買110V轉12V.5V雙電源輸出變壓器,把公板的VCC接上12V,ON/OFF接上5V,兩條GND在接上變壓器的GND,這樣行的通嗎?還有需要注意哪些細節?

還有公板有兩條VCC,是挑一條接就好,還是兩個VCC先短路在接上變壓器的12V?

發完文發現這樣a/d板就沒有供電來源了 @@

网友:
回复 楼主:

12v從PF801接 接1條就可以了 (全部只要接3條就可以動作了=>vcc,gnd,on/off)
GND找個小電容的(-)極接
ON/OFF在P+I板連接到A/D板插pin上排最上面那支腳(A/D板VGA插座朝自己)
原P+I板上的高壓部份需要全清空.你的公板才有地方放(貼)

楼主:
今天花了一個小時補焊,手一直抖

補了yoyomay畫的那些筐筐接點,補完,測試~點亮成功,測試到現在還沒遇到息燈。(不知能撐多久@@繼續補第二塊P+I板手還是抖個不停)

話說我在補下面的藍色方框跟插電源線接孔中間那顆鐵灰色的方盒,有聽到啪一聲,那是因為接觸到烙鐵放電的聲音嗎? 是的話烙鐵會不會傷到?

我額外提到的第二塊P+I板是CMV961A的機種,補完,結果問題還是一樣,亮個幾秒就熄燈,這塊就想買公板來改改看。

請教LINLIN7,您提到(全部只要接3條就可以動作了=>vcc,gnd,on/off),這樣為何T705這款的P+I與A/D連接的pin腳有12隻,而961A的pin腳也有10隻。

而公板只用三條線,有兩條都是接在P+I上面,只有一條on/off是要連到A/D,跟原廠的10隻或12隻,怎麼差這麼多?
還有公板有兩pin vcc和兩pin gnd,是各挑一pin來接即可,還是要把兩pin短路成一條呢?

网友:
CMV961A好發燈管異常,先檢查是不是燈管造成熄燈

楼主:
謝謝港都狼仔提醒,但我也只有高壓公板可以先測試,如果換上去還是一樣狀況,那應該就是燈管壞了。

P+I塊電路板的10Pin腳位有印刷定義,腳位定義分別如下
BLON  ● ● GND
GND ● ● BRI
+5V    ● ● +5V
GND ● ● GND
+14V  ● ● +14V

請教,公板高壓版那三條線,VCC和GND可以直接焊在那10pin定義的14V和GND嗎?
另外一條ON/OFF比較疑惑的是,我用三用電表量那10pin的5V,兩個腳位只要插上電源就供電,這樣燈管不就24小時都點亮著,這一條ON/OFF要怎麼處理才能達成可以開關呢?

楼主:
最新報告,還沒等到答覆就給他接下去(不知死活,當下很怕他炸掉)
我就直接把高壓板三條線焊在那10Pin的5V(ON/OFF)、14V(VCC)、GND(GND),果然跟我想的一樣,開關都還沒按就直接點燈了,但我都還沒接訊號源,畫面卻呈現一片慘白,不是一開就全白,而是從中間暈開,看到這個畫面我就趕緊拔插頭了,不知我哪邊出包了?

補充:原P+I都沒拆任何元件下來,就只把公板高壓板三條線焊上去,再把燈管的四小口改接去公板
準備把那些斜片給剪掉塞高壓板

楼主:
二次報告(確認燈管正常)

我發現白屏是螢幕關掉才出現白屏,在按一下開關,螢幕就正常顯示了,所以開關還是有動作的,只是關掉還是持續點燈兼白屏,這部分該怎麼解決呢?

另外試了一下OSD功能,就只有亮度調了沒反應,這應就是ADJ沒接的情形吧,這樣ADJ要焊在哪個點上面呢?

网友:
我有休過用公板有兩pin vcc和兩pin gnd是可以各自把兩pin短路成一條,因為公板只須要有電源跟GND,on/off那一條是必然要接的,其他的線是控制燈管光度或調整用的,可以用膠帶封好,應該
就可以開啟,參考看看!

楼主:
剛剛量到BRI的腳位是1.3V,就在回想之前爬文有看到,燈管亮度是增壓降壓來調整,又想到BRI怎麼感覺跟某個單字簡寫很像,原來是BRIghtness(亮度),但又爬到這篇VA 720 更換通用高壓板亮度不能調整…,讓我也不敢接上去試,怕燈管調到掛。

不過我沒接ADJ卻不向文中提到不接是最亮的,感覺亮度只有一半程度,還有文內也提到"新一代的設計都是A/D板直接控制液晶的透明度",CMV961A應該算舊的吧,因為透過OSD調亮度沒反應,代表他也是透過電壓控制燈管亮度。

寫到這邊又感覺有疑問,假設我把公板的ADJ焊在BRI腳位上,這樣亮度電壓範圍也是原廠的P+I板在供電,這樣還會有電壓範圍不匹配的問題嗎?

話說該如何找出ON/OFF真正的接點呢,目前都一送電就點燈加白屏。

网友(2011-10-25):
請問T705 P/I板的R613跟R623的阻值是多少 有哪位可以提供一下嗎?
我的已經燒到看不出來了 謝謝

网友:
R613 102=1K
R623 4R7=4.7

看看是不是n_081|

网友(2012-01-16):
媽媽咪呀
旁邊有卡栓.... 把它稍稍微拔起
放進那可愛的小東東
押回去
大功告成
但你.... 硬拔!!

网友:
基本上BenQ 17"的PI板,故障不外乎就是換上C5707,FU9024,電容,3A保險絲,高壓線圈(機率並不大) 及最重要的補焊

這PI板不難修,為何要去買"代用PI板呢?" ~~~ 通常用代用PI板壽命約在1年左右,運氣差的話AD板+panel會跟著一起掛

你是新手~~就再告訴你一個比會維修或更換還要來的更重要的觀念及習慣~~~~但凡一但"焊接or補焊"請用專用幾乎無毒的清潔劑將"電路板"清乾淨

PS:若你像XX仔~~不怕毒死! 可以儘管用"天那水 = 香蕉水"之類的有毒溶劑去清洗

网友:
那不太會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