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benq 32 液晶電視

楼主(2011-04-19):
故障情形:無法開機,閃紅燈!!

原先以為是電源板故障,因為有+5VSB,未開機怎會有24V,所以才往電源板下手~~
1.經過"狼大"教會如何單獨起動power板和有5VSB(不跳動)但電源燈閃爍的話,要查AD上的電源回路
2.chlu確認電源板在待機確實有24v產生。
3.wet的接口定義和ad板賣家

買回來裝上,ya完修了
結果發現,按鍵板上沒有可以選擇輸入訊號,去買了萬用的搖控器,結果不能用。
只好電視按鍵menu選單叫出(英文的),給他亂auto,竟然給我當了,拔了電源線,重插上去結果"又給我閃紅燈"
怎會這樣,打電話給賣家問看看,賣家說換記憶ic看看!!
於是上網買了記憶ic和benq專用搖控器,換了ic後就正常了(舊板換上也好了)
卻是搖控器還是無法使用,算了不想再買搖控器了!!還給朋友吧

開機閃紅燈

全機照

電源板

ad板照一張

+5vsb

待機竟然有24V

ps.接口定義CN704  1: 12V      2:12V   3.4:G       5:5VSB     6:G       789:5V      10.11.12:G       13:ON       14:G 15:ADJ         16:ADJ

CN703          1:  16V      2.3.4:     G         5:    -16V

CN701         G    24V

CN702         G    24V

ad板背面

ad板正面

沒有輸入訊號選擇按鈕

要換下這顆ic

修好的ad板

換下的記憶ic

看不懂天線要怎裝的??

完修照

拍照工具

网友:
那個天線接頭是 PAL買一個  PAL轉 NTSC回來用就OK,最後無法遙控的部分處理好了嗎

楼主:
pal轉ntsc了解
搖控部份沒有處理好,不知是我買的搖控不對還是,都買了大通lcd tv萬用搖控器和benq全系列搖控器了,還是不行我真的不想花錢在他上面了(又沒啥麼錢可以收,外表的型號貼紙也被撕了),心在想會不會接受端壞了

网友:
應該不是IR接收端故障是AD板,只是不小得壞哪,再等看看有沒有有高手出來講解

楼主:
應該不是ad板故障,因為我有買一片新的ad板試過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這隻可以用啊!!!
[液晶世界] For 明碁BENQ液晶電視遙控器BQ-200 (15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023611134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支我也有買,還是不能用啊,所以才想是接受器壞了

网友:
恭喜 Z 大大完修,,,,,,,

网友:
遙控器不能用..美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