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ynaview E42H - AD板輸出錯亂

楼主(2011-04-19):
大家好, 不好意思第二次把舊帖又挖出來. (http://bbs.pigoo.com/thread-27516-1-5.html)

先前以為把從AD板到高壓板的燈管亮度信號線拆掉就可以勉強矇混過關, 很不幸現在AD板的問題看來已蔓延到畫面顯示本身:

-        色差問題還算輕, 有淡色橫線和閃爍藍綠亮點, 畫面偏白
-        HDMI問題較嚴重, 有嚴重亮線, 晃動和馬賽克, 進入OSD選單還會變成亂碼
-        HDMI停留久了有時候喇叭會突然呯一聲, 同時畫面黑掉一下再起來 (鞭炮聲可能跟12V電壓突波起伏有關)
-        HDMI最嚴重的時候, 會連續鞭炮聲/畫面自己開開關關幾次, 最後變成像蘇格蘭格子花呢布整個卡死, 此時遙控沒反應/機身上電源鍵也關不掉, 必須拔掉總電源線重來

附上幾張精彩死相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應該不會是T-CON邏輯板的問題, 因為那些字庫的亂碼應該源自AD板韌體的ROM. 根本的問題可能還是跟AD板上的12V電源有關, 導致先前連燈管亮度的輸出信號都產生錯亂/一企圖點燈就斷電保護的症狀.

不知道哪位大大看過類似情況, 能夠依以上症狀指點一下思路, 看看AD板上的供電部分應該先往哪個可能區塊或元件去探索, 還是乾脆建議有什麼AD公板適合替代, 多謝!

网友:
可能AD上負責緩衝暫存的FRAME BUFFER DRAM已經開始異常,或是有空焊情型

楼主:
感謝狼大的提點. 因為之前我MOD機上盒的音源是接AMP, 所以我到剛剛才發現了一個新狀況, 那就是電視的喇叭除了偶爾黑屏前的鞭炮聲以外, HDMI內帶的音訊經過電視喇叭是沒有聲音的(以前是有的). 所以我的假設是視訊緩衝記憶體異常可能只是個後果, 而不是前因, 因為很明顯整個AD板上的功能許多都開始出問題了. 說不定是12V進來降壓後就不行了, 導致MCU/RAM各部位都電壓偏低. 這兩天內我再把它拆開, 量量AD上各大電容可能真相就會比較大白, 屆時再上來報告. 此外有這種42吋電視適用的AD公板可以建議嗎?

補充: 剛剛在一次重開之後, 竟然所有不正常現象都突然消失了, 不過我想好景不常的可能性蠻大. 看得出來某某不良元件可能確實是處在邊緣狀況.

楼主(2011-05-29):
已完修, 是AD板上供電mos管虛焊的問題, 請參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extra=#pid385619

网友:
恭喜恭喜~~~辛苦是有代價的,學到才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