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303型刮鬍刀,換完電池,無法充電

楼主(2011-04-19):
台中是否有大大可以幫忙維修,小弟懂的真的不多,只會一些軟的!

网友:
小弟有個經驗:不管是那一個型號的刮鬍刀,只要是電池NG,除非換飛利浦原廠的電池,最高的紀錄是充一個晚上,只能用不到一分鐘!

网友:
這就怪了!把照片PO上來吧!

楼主:
http://photo.pchome.com.tw/keanu59/063/

相簿在這裡,這支刮鬍刀是15年的款式了......

网友:
修復了嗎..問題出在哪n_079|..可以提出來分享嗎n_097|

楼主:
問題就是修好了換完電池,結果無法充電.........

楼主:
麻煩一下,有沒有人可以幫幫忙?

网友:
電池是換相同的嗎?
有分Ni-Cd與Ni-MH

楼主:
電池相同的Ni-MH

网友:
不知你是否有用過電表測試是否通電? 110V ?
如果可以充電的話, 在電池的 + - 極之間, 應該可以量測到一穩定的電壓值. 是否有電壓值?

這兩點需先確定.

网友:
如果之前的電池是漏液壞的,則所有的線路及元件都要檢查是否有腐蝕斷線

楼主:
可否有在台中的大大幫小弟檢查一下,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