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買熱風槍...

楼主(2011-04-20):
不知名近期有沒有人要團購熱風槍
目前是看上 SAKIE 858D 700W 無鉛 無刷熱風槍

如果沒有就只能自網拍上買了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8111-1-1.html
看完這篇 , 您考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8111-1-1.html
看完這篇 , 您考量看看.....

這篇我有看到
因為只要熱風槍的功能
858D 感覺cp值還不錯
所以...

网友:
如果有需要改電壓可以拜託 C大~~
http://bbs.pigoo.com/brand/store ... ion=good&xid=73

网友B:
這種產品真的不推,太晚看到2樓那篇,買了一台898D+之後,很後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產品真的不推,太晚看到2樓那篇,買了一台898D+之後,很後悔。

說說我的看法, 對或不是, 請大家自個想一下..

有些東西是技術是很成熟的產品, 像恒溫烙鐵台、熱風槍, 都是技術性不高的..

當然在用料方面, 產品品質(作工), 個人不否認有差, 但這個價格及後果是否可在接受範圍之內..

另外那些 "名牌" 的或是 MIT 的品質較好, 個人不否認, 但付出這樣的價格買該項產品在投資報酬率是否划得來?

另外這類產品不難維修的, 我至少修了十台以上, 不要把它想得太難.. 內部做工確實有差, 但我覺得以這樣的價格來說, 我還是會去買..

就好像 MIT 曾經是惡名, 但現在好像上了天(和大陸貨比, 有沒想過很多 MIT 都在大陸做的).. XD.. MIT 的東東真的好嗎? 拆了看一下內部, 再比較一下價格, 就了解了.. XD..

^_^

楼主:
不知道 BAKKO(不知道跟Hakko有什麼關係) 852 如何
因為它是氣泵式熱風槍

网友:
一直在看你會不會回魂想到「氣泵式熱風槍」,終於想到了!!
我覺得氣泵式熱風槍好像公版一樣,都差不多。
看那一台的外觀你比較喜歡,好像都差不多吧!!
(不過,在設定風量與熱量上,個人偏好旋鈕而不是那種按鈕)

楼主:
目前有看到 852氣泵熱風槍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選擇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有看到 852氣泵熱風槍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選擇

網拍上 將近兩張半啊

這樣叫做一次到位嗎?

网友:
我的898A+用了一年半載~~~
到現在還沒出狀況耶......
工具在於個人的使用情況不同~~~
也會感覺到好不好用..
要去習慣工具的用法~~~而不是工具去習慣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