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153V 高壓升壓線圈詢問

楼主(2011-04-20):
這台是P+I板
用外接燈管點
有一支不亮
原先以為是mos ao4600故障
更換後狀況一樣
測試完正想找其他問題時(已移除電源)
不小心就被右上角那顆高壓線圈給燙了一下
再摸摸其他三顆線圈是有一些溫度但沒這麼燙
所以再想可能是它故障了
但在拍賣上找不到同型號的高壓線圈
想請問各位大大有可以代用的高壓線圈嗎??

网友:
這顆比較特殊,除非有廢板可以拆同型的升壓變壓器,不然是都建議直接改升壓公板(因為也不敢保證其他的何時會壞)

楼主:
感謝狼大的回覆^^
今日改完公板後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