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件..徵求筆電用的高壓公板...(以解決)

楼主(2011-04-20):
看到的回應一下...
我目前至少需要5支
至少有3支要能裝在EEEPC的
另2之用在14吋寬螢幕的

网友:
哇!順興大最近接很多案子哦~~
還有eeepc咧~~~
但是eeepc的很小耶~~一般的應該裝不下吧~~

网友:
在Y牌拍賣上有看過最便宜的公板 "螢幕材料搜尋 [石信液晶維修]"

网友:
EEEPC是LED背光的不一樣!!!所以要下一點工夫去試試看!!
修不起來就要換面板了!!所以就用力修修看
燈管的有分5V  &  19V  2種!!!

网友:
回复 网友A:

順興大  你EEPC那各品牌的拍下照片給我
我這有 不過請你拍高壓版給我核對料號
通用 高壓可條電壓的我有

楼主:
挖勒ㄟ~~為何這一篇..沒有自動提醒~~~
我現在才看到...不過公板已經解決了~~~
至於EEEPC...還沒解決
這部分等我修下去之後再作打算~~~
畢竟我知道都是面板掛掉居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如果是ACER那台 我這有台可以拆來賣你_~_~
我跟客人收下來了當零件機了 過電無畫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