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Panasonic 32 吋 C-32VPK 液晶電視 沒有待機電源

楼主(2011-04-20):
各位大大安安  請問一下  有人修過此台 液晶電視嗎

Power 測試 沒有問題 有待機電壓  5v    就是沒有待機電源 - -
或是有大大知道 此台的通病  謝謝

型號是 : Panasonic TC-32VPK

网友:
可以沿著待命電源電路追看看沿線各元件的電壓

楼主:
好 謝謝狼大  不過 小弟不抱太大希望 CCC  盡力就是了

网友:
大大,,,,,,,,沒有待機電源嗎 ? 那麼液晶電視是不是無法啟動呢 .

楼主:
對 就 怎按都無反應  = =

网友:
沒有電源是要拍電源板~

楼主:
我去找到 一片 電源板的中古良品   上去一樣 沒有待機電源 應該是AD 有問題

网友:
你可能沒搞懂狼大的話,狼大的意思就是要你去查A/D所有IC的輸入電壓 ,你還執著在POWER!

网友A:
大大,,,,,,,,,,, 液晶電視的, 手動開關 , 可否啟動ㄋ~~~~~

网友:
" Power 測試 沒有問題 有待機電壓  5v    就是沒有待機電源 - - " ???
待機電壓語待機電源? 搞混了!

簡單說 : 電源板 + 主板 上電後,前端的指示燈有亮嗎? 按下電源啟動鍵燈號有變化嗎?
再來先用電表量電源板上每一輸出點,有哪些電壓各為幾伏特,還是全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液晶電視的, 手動開關 , 可否啟動ㄋ~~~~~

是不是 在 AD 上的 一個開關 ?   我記得我有按過 一樣不行

楼主:
前端的指示燈 沒有亮 0.0  按下去 無變化
每一個輸出點 完全沒有

怪 待機 5V  是有沒問題  Power 我是新買一片  良品

网友:
電源板上CN3接頭個腳定義如何?
應該有12V/5V/5Vsb
不接主板先測試有無5Vsb?
在接上主板5Vsb 是否還在?

网友:
主機板的問題:國際很常見的故障(之前我有提過往哪邊下手.自己去爬文)

不要再猜power板......他很無辜

网友:
第二張圖左下角這區塊下手,很簡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端的指示燈 沒有亮 0.0  按下去 無變化
每一個輸出點 完全沒有

昨天聽你說這台~~我趕緊先測電源好家在正常...只是那張高壓真的很傷腦筋..
經你的建議買新的..果然比較快...我的已經搞定了....尋找視訊盒中..
~~加油嘿~~等你的好消息n_006|

网友:
大大,,,,,,,,,,,通電量測,,,,,用三用電錶量 , DCV 200 那兒  黑棒接地 , 按住不要動 , 紅棒探針去量P+I 電源線接到 AD 主板 排插, 找出
                     12V , 24V , 19V , GND  有無漏電

网友:
CN3電源板 = CON16主板
12V 12V GND GND 5V 5V 5V 5V GND GND GND GND 5Vs GND ON GND

网友:
小張大說的應該是這一篇文章: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26465&page=1

答案也在這一篇當中了

PS.電源板真的沒有壞,不用在查電源部份的問題了,問題在AD板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聽你說這台~~我趕緊先測電源好家在正常...只是那張高壓真的很傷腦筋..
經你的建議買新的..果然比較快 ...

恭喜 我可能 還在找一下  = = 我會努力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