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 家電維修服務站-聲寶SAMPO WMA-135VF洗衣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1-04-20):
此台症狀為:按主電源鍵後~~所有指示燈閃爍不停...按鍵全部失效!

因更換新板費用高..客戶嫌貴~~所以只好用修理的!!!

以下為它的實圖
閃爍情形照不出來..只照出無顯示畫面
拆開上蓋~~上端為控制板...右側為電源板
將機板拆回檢修
發現變壓器旁一濾波電容凸起..1000UF/25V
用砂輪機輕輕劃開..再用一字起子撬開
此電容器已嚴重不良
換上新的電容器1000UF/35V
打上中性矽利控
將機板裝回
插上電原..顯示正常
測試所有功能...動作全部正常~~~
類似此毛病...小弟最近已連續碰到3台
所以市面應有很多不良品~~~
特提供給各位大大參考~~順便替客戶省摳摳~~~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台症狀為:按主電源鍵後~~所有指示燈閃爍不停...按鍵全部失效!

因更換新板費用高..客戶嫌貴~~所以只好用 ...

這一型的機板超會壞,
尤其是P板的電容器,
KEY板的觸摸板,
要拆裝也不好處理,
在P板內側電線原廠設計留太短了,
現在該板也改板了,
在面板上面還要貼上新的貼紙!
恭喜&&入袋!

网友:
利害喔!!這一顆應該不好拆~

网友:
利害利害

网友:
換一顆電容的價格與換一塊電源板的價格當然天差地遠
也要大大願意維修吧!
不然像我們叫人來維修, 都直接說換模組,我們嫌貴,一般就沒幫人修了.那會像大大這樣還有比較便宜的方案. 真是"足干心"  :)
感謝大大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KEY板+P板為一組......
P板沒有單獨賣~~~

网友:
辛苦了.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新手的福氣~~~~

网友:
太厲害了~就一顆電容就起死回生了~

网友B:
這是洗衣機通病嗎n_0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洗衣機通病嗎

不是!
這是意外撿到的...
並不是每台都這麼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這是意外撿到的...
並不是每台都這麼軟~~~

這並不算軟...光要挖那些膠..就不是好玩的事了= =

网友(2011-09-06):
感謝大大分享.好利害的技術

网友C:
回复 楼主:

很棒的維修實例....感謝...希望有一天不會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很棒的維修實例....感謝...希望有一天不會遇到...^^

這是最軟的
希望改天您能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