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示波器的校正

楼主(2011-04-21):
這是在網路買的二枝五百元,
  買得有些不好意思,因為貪小便宜,以後再買好的
重點來了,請問這樣的校正,
就好了嗎?

网友:
你沒 PO 出你的校正過程, 所以無法得知是否正確..
這類文章在痞酷很多, 例如: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29

楼主:
謝謝C大的指教,我想這個波形出現,應該就沒問題了,我再研究看看

网友:
利用示波器本身參考方波輸出,修正探棒的補償電容,使之波緣轉角處呈現直角而不會有凸起或凹下情形

楼主:
狼帥:請問這樣的直角還不夠直嗎?

网友:
focus還要調一下
亮度稍微再暗一點(我覺得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覺有一點補償不足(凸起)
必要時可以放大(調整輸入檔位電壓)及拉長(調整時間)波型,可以看到更細節處,會有助調整

网友:
我也有疑問,舉手!
上面看來應該是探棒校正而不是示波器校正,
數位示波器有選校可以做自我校正,一次約要十多分鐘,
那類比的真的只要調整探棒就好了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類比式機種只要元件沒異常或故障,一般是不用
數位化機種主要是要校準內部A-D/D-A轉換器、時基、觸發及信號處理電路
且會隨溫度及使用時間產生輕微飄移,示波器手冊會建議開機多久後要重新進行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