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3T(筆記型)不開機~很軟的

楼主(2011-04-21):
這台故障原因是不開機
不過我測試時發現,動一下電線接頭,某個角度可正常開機,
心裡就有個底了…

首先、拆光它

看一下背面 DC 接頭,焊點很好,不太像是虛焊

保險一點,還是拆下來看
發現中間那一根“正極”,可以前後移動 + 旋轉

看一下正極背面,快壞了,而且旁邊都變色了

因為我沒這個頭,只好清乾淨、補強,再焊回去
開機,怎麼動電源線,都沒影響~修好了

很軟的,只是拆、裝,非常麻煩,要搞 DC接頭,不拆光沒辦法焊n_071|

這台筆電的主人,沒事插那麼用力做什麼,筆電又不會比較爽~真是的,害我拆到眼花n_021|

P.S 這次買的放大鏡,還不錯用,只是沒辦法自動變焦是一個小小缺點,除此之外,C/P 值算很高了

网友:
很多人都是把那個接頭給插壞,
因為都是用各種角度去插,
所以都會插不太進去,然後就用力的插,
久了,就壞了!

网友:
喔!然怪這麼清楚~~大大的放大鏡找到問題~謝謝

网友:
好眼力阿!

网友:
很多筆電都是類似故障,恭喜完修。

网友A:
f3t nvidia北橋?
散熱要做好
不然很容易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t nvidia北橋?
散熱要做好
不然很容易掛點

謝謝提醒,我裝回去時,散熱膏有改用 As5
橋下面,有多加上一小塊 0.1mm銅片
因為看到 nvidia 晶片的,都會重上散熱膏,再加上 0.1mm銅片
都變成習慣了n_081|,所以忘了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習慣
AS5是什麼?

楼主:
回复 网友A:

AS5 是散熱膏, 全名是 Artic Silver AS-5
外觀長這個樣子,非廣告,性能方面,麻煩GOOGLE 搜尋一下吧,資料很多的
http://www.eclife.com.tw/pc_nb/moreinfo_8757.htm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網看了一下還有一隻mx-2似乎也不錯耶

网友:
很花時間的維修......
問題不大只是需要時間
不知大大花了多少時間???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拆裝、補焊大約1個半小時
不過中間有偷懶,吃東西、看電影
總共弄到好,好像4個小時

网友:
光是拆的時間就夠久的了..
還好是修到軟的..哈!

网友(2011-06-28):
這台北橋是go6100 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