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一種新穎的無接觸充電電路

楼主(2011-04-21):
轉貼原址

网友A:
@@好怪來研究看看怎麼充電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怪來研究看看怎麼充電謝謝大大

好像是利用磁場耶~但我覺得電磁波應該蠻強的。有點危險。尤其是越「科技」的東西,往往對身體傷害月大~小心為妙。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新近推出的无线充电产品,在输入12V的情况下,输出达到5V800mA。充电指示功能,充满延时30秒断电,需要继续充电时,按一下轻触开关启动。如果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也会自动断电
 充电时指示灯亮红色,充满和未充电亮绿色。输入18V时,输出可以达到5V1000mA。还有一种做法,输入18V时,输出可以达到5V2000mA。

  这是手机充电的。测试输出电压电流如下:

  PCB成品图大家看看,主要是效率和有效距离。电流最大目前可以做到5V2A。

网友:
在台灣比較正式的名稱應該叫做:非接觸式充電電路基本結構和控制策略。
對論壇上很多修 Switching Power 的高手來說,這只是小菜一碟。因為原理一模一樣,不同點,一個是「接觸式」另一個是「非接觸式」。
目前「大陸的市面上」已經有很多類似的產品、模塊......還在觀察研究中。

网友:
電動牙刷就是這樣充電的。
早期在台灣第一支PHS手機也是這樣充電的。
RFID也是這樣的原理在使用的。

它已經出現很久了。。。。。。只不過是把變壓器的一次跟二次分開在兩個設備而已。

网友:
讚啦, 跟RFID的電源傳遞方式應該同屬一類的吧!

网友:
phs 有用過

网友:
百靈電動牙刷就是這種充電方式   !
為了防水 所以用隔離式充電

网友:
好像很專業很有意思的科技產品